stm32f103c8串口发送乱码

楼主(2021-08-21):
stm32f103c8t6的单片机,以前程序正常,后来重装一次系统后程序不正常了串口发送乱码,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端口比特率对应了吗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看,或者换根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比特率对应了吗

波特率,和数据位,停止位都是对的

网友:
是stvp吗?驱动对不对呢

网友:
换个没重装系统的电脑试下,要是还乱发那就是单板出问题了

网友:
线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波特率、停止位、校验方式?前天有人说我程序有问题,特意叮嘱检查接线和插头,结果搬来一看,一个 ...

可能是这个原因。后来换了个板子,没问题,再换回去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