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4830 PFC电压偏高 请大家支支招

楼主(2021-08-21):
48伏输出正常,半分钟左右红色故障灯亮。经检查PFC电压达438伏,开机启动会瞬间超过450伏,主滤波电容耐压450伏。

PFC驱动为ucc3818,取样电阻也检查了。折腾了二天无解。
请大家支支招。

网友:
攃殿开机,这个绿波电龙看着有点心情不好,不如我们把他红烧了,,,

网友A:
反馈回路有没有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了,代换一下。
还不行就改反馈的阻值,调到400V。

网友B:
PFC一般不会超过38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PFC一般不会超过380V

395伏的很多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路有没有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了,代换一下。
还不行就改反馈的阻值,调到400V。 ...

反馈电路的那些大电阻都拆下来,把线路板表面的固定胶全部刮掉。然后再装上去试试。
当然每个电阻拆下来的时候再仔细量一下电阻,看有没有变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路有没有电容,看看是不是漏电了,代换一下。
还不行就改反馈的阻值,调到400V。 ...

这倒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馈电路的那些大电阻都拆下来,把线路板表面的固定胶全部刮掉。然后再装上去试试。
当然每个电阻拆下来 ...

已经这么干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一般不会超过380V

中兴是410伏,但象我这个438伏就太高了。

楼主:
更换ucc3818后PFC恢复正常370伏。11脚击穿了导致PFC电压失常,但能正常起振这个现象还是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