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中国银行的动态口令卡,没电了,看看能不能换电池

楼主(2021-08-21):
前几天难得用的一下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发现要动态口令卡,翻箱倒柜找出来后发现没电了,于是拆开来看看,里面什么结构,能不能换电池

正面,我就不打码了

背面信息不多

撬开来之后发现灌了胶

这张看的更清楚一点

取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显示屏下面

背面细节

拆完之后打了客服电话,回答说这个已经作废了,现在只要手机申请手机盾就行,这个产品又是一个时代发展过程中的纪念品了。

网友:
这个不能断电的,动态码就变了。

网友:
换电池也没用,动态码是随时间走的,没电就意味着时间停了,即使再装上电池,动态码也错了。

网友:
没电就废了,这东西是靠时间同步工作的,断电就失去同步。

网友A:
利用个屏做个铬铁吧

网友:
有时间限制,换了也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个屏做个铬铁吧

字段屏不好驱动

网友B:
各银行的这种盾有好几个都废的,屏还能有什么价值DIY 下

网友:
不行了,这个玩意是不能断电的,这东西就是跟银行服务器同步的,断电之后数据就没了,一般会提示个Err,再无其他反应

网友:
我有一个用了5,6年估计和银行服务器不同步支付老出错,后来去银行换了一个,这个里面晶振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没有通信电路,仅仅是通过当前时间计算出动态码,当时间不准时,码就跟银行算出来的不一样,中行我没用过,工行的是能校正的。

网友:
动态口令卡,没电了,去银行应该可以免费更换。

网友:
面板都写了有效期呀,现在的ukey都是usb供电那种还有按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银行的这种盾有好几个都废的,屏还能有什么价值DIY 下

工商行的盾要40元,工作人员推荐取消。

网友:
和换笔记本电池一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可以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商行的盾要40元,工作人员推荐取消。

升级手机银行,不是盾都废了吗?不回收

网友:
你的屏已经废了

网友:
早期的是RSA 和一般公司用的VPN token一样的外形和品牌, RSA的一般用过三年甚至五年后还有电,最多数字不跳了但是屏幕右下角还有一点     .

网友(2025-08-01):
那个晶振和负载电容拆下来,换到石英钟里面,走时一定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