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博世bosch AL 2450 DV充电器

楼主(2021-08-21):
插电灯不亮
拆开看了看,好像保险烧了,没敢接线,怕问题扩大。

网友A:
赶紧的练手的机会来了,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开关管有没有问题,还有最后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还要检查有没有虚焊的,可能被摔的!

网友B:
目测玻璃保险管已经管壁发黑。可见爆炸很猛烈。开关管十有八九完蛋。当然也不排除初级的4个整流二极管有击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紧的练手的机会来了,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开关管有没有问题,还有最后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问题。。

还要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我去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玻璃保险管已经管壁发黑。可见爆炸很猛烈。开关管十有八九完蛋。当然也不排除初级的4个整流二极管有击 ...

好的,我查一下整流管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查一下整流管

保险断了,然后在保险两端接上100W灯泡,灯常亮
在板上测大电容 ,短路;测开关管,任何两脚之间都短路。其它没办法测了
开关管好像是 mar543 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开关管可能烧掉了,可网上查不到型号,有知道如何替换的前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