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电高手帮我分析下这部分电路 mos电焊机控制板电流给定和控制部分

楼主(2021-08-21):
这是mos电焊机控制板电流给定和控制部分 运放3140作用能详细说明下么pin6是接的电流反馈取样电阻最大60mv pin4接的电流给定电位器

楼主:
主要运放输出6脚反馈到输入-的电阻发光二极管 还有电容都是干嘛用的 比例运算电路也用不到这么多原件啊

网友:
运放正接地,负输入反向放大  我认为分流器是pin4输入pin6是推力起弧电流

网友:
发放大倍数r9/r2约等一5倍可能pin6输入75mv输出约0.4v驱动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