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个关于LAN放大或者变频的问题

楼主(2021-08-21):
最近玩高频头,发现有一个高频头的放大或者混频电路看不懂,在这里向数码坛友请教。
如图内红圈的电路,MOS的漏极没有直流电压,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不是每一个高频头都是这样的,大部分都是有直流供给的!

图一是借数码之家网友的图

网友A:
你看着不可思议不代表不能实现!!!

网友B:
我测试过一个,是正负电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过一个,是正负电压供电的。

是的,绝大部分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着不可思议不代表不能实现!!!

是的,就想知道其中的道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想知道其中的道道

就是电容,看起来时两段印刷线,但就这么一点足够产生1-2pF电容,对于几个G的高频信号来说,和有线连着没区别,想想2.4G天线或者5G印制天线就知道了,只是作用相反。
印制的好处是用到坏也几乎不会改变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电容,看起来时两段印刷线,但就这么一点足够产生1-2pF电容,对于几个G的高频信号来说,和有线连着没 ...

谢谢,我的疑问不是电容,是直流电,是MOS管的漏极有没有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疑问不是电容,是直流电,是MOS管的漏极有没有直流电?

图应该很好理解吧,在没有接收到卫星的信号时,本震信号直接耦合到下一级,接收到后就会短路掉本震信号,起到降频的作用。低压MOS也很常见,比如锂电池保护板MOS,只是频率要比电池保护板用的高的多。
至于你纠结的直流电问题根本不存在,还有前级放大电路会提供正偏置信号。

楼主:
谢谢提醒。
这个还真应该是开关式的混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