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波钟对时问题 时间总是快6分50秒

楼主(2021-08-21):
以前发过一个改电波钟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4030-1-1.html
现在有个问题,时间总是快6分50秒。每次对时,三针都能准确回零,但是几分钟后对时回来还是快那么多,是不是电波有干扰?

网友A:
那只能说明你的分针和秒针安装位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能说明你的分针和秒针安装位置有问题

哈哈!拔下来,重装!
可他能回零呀

网友B: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导致每分钟快十几秒 导致一天快六分半?要不就把分针逆时针装6分针 人工修正一下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对时失败,恢复到原时间。你晚上把钟放窗口一晚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晶振有问题 导致每分钟快十几秒 导致一天快六分半?要不就把分针逆时针装6分针 人工修正一下 ...

不是一天快多少,而是电波对时就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对时失败,恢复到原时间。你晚上把钟放窗口一晚上就可以了

几天了都是这样

网友D:
把针都拨下来,归零后重装上就是了

网友:
时区不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天了都是这样

就是几天都失败了。
你要是想强制收波失败就归零可以打开机芯把里面的纽扣电池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针都拨下来,归零后重装上就是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几天都失败了。
你要是想强制收波失败就归零可以打开机芯把里面的纽扣电池卸下来。 ...

里面还有纽扣电池吗?

网友:
这是啥手机呀?

网友:
确定对时成功的话感觉是机芯的BUG啊?

网友:
简单,对时的时候,故意把针装慢6分50秒。

网友:
发射台有时检修停发信号,可能没对时成功。或者附近有什么工厂开工了,工业马达变频器、工业中频加热炉等都是强干扰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还有纽扣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行

感觉是不是电波板子有问题了吧?!

网友:
秋波这阵子都没有开了,只能当电子钟用了

网友:
找一个平头金属棒在安好电池的情况下短接孔内的点复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