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画的变压器后的稳压电路,对吗?

楼主(2021-08-21):
买了无电源的T12烙铁控制板和手柄,因为手上有一个50W 24V 的变压器,想整成24V DC输出,
画了一个电路图,大佬们帮我看看

变压器

自画的电路图

控制板图

电路图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两个7824直接并联不妥,建议加上均流电阻,或是直接选择更大电流的7824

网友A:
整流滤波看实际电压多少,理论上不用稳压的。

只要给电路板部分供电稳压即可。

常见的塑封78系列最大只能提供1A电流,15W左右的功率。

你要用塑封的haunted,估计得至少3到4个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看实际电压多少,理论上不用稳压的。

只要给电路板部分供电稳压即可。

24伏交流整流加电容后电压都30开外了,风险很大。

网友B:
不能用78系列的,电流太小。
不是有五个脚的稳压集成电路?记不清是LM2954还是多少了,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有5A,差不多接近100W,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78系列的,电流太小。
不是有五个脚的稳压集成电路?记不清是LM2954还是多少了,最大输出电流应该有5 ...

是这个吗?  2596降压模块

网友C:
说明一个问题,会画电路图的不见得技术好,

网友D:
把变压器绕组去掉几圈,交流弄到18V左右,不要7824,我就这么用好几年了。低压绕组应该在外侧,好拆。不让中间商赚差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2596降压模块

我记不太清楚了,原来电路上面,电流稍大的场合,基本上都用这种,5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一个问题,会画电路图的不见得技术好,

cad懂一点,画出来能见人,这不是 快乐在折腾中产生吗?不是干这行的,只懂点皮毛。其实就是做好了,也是难得用用。有点兴趣,搞成了有点成就感,如此而已。
又见面了,感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变压器绕组去掉几圈,交流弄到18V左右,不要7824,我就这么用好几年了。低压绕组应该在外侧,好拆。不让 ...

这个方法很特别,值得试试。漆包线圈不会弄破吧?
这不 已经买了4个7824在路上,刚才又买了一个78H24,这不不少兄弟说芯片不靠谱,达不到标称的电流,也是一个一块钱不到还包邮,这样的老板是该指责还是赞美。
也许商城的质量靠谱,买那么一两个,加个邮费玩起来就费钱了,还是财务不自由呀。
首页还有 大佬 开源的交流版T12,水平不是够不上吗?
哈哈 感谢交流

网友E:
50W的24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约32-33V,带载后,电压还要低,估计会在30V以下,算28V。
那么7824 输出24V 每个稳压块上压降只有4-6V,二个7824并联,按每个集成块输出电流1.1A算,每个集成块功耗才5-7W,做好散热处理,二个直接并联没啥问题,也够50W输出,只是变压器倒功率可能不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50W的24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约32-33V,带载后,电压还要低,估计会在30V以下,算28V。
那么7824  ...

"两个7824直接并联没有问题"这是哪儿的说法?敢问你试过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两个7824直接并联没有问题"这是哪儿的说法?敢问你试过吗?

https://tech.hqew.com/fangan_119156
https://www.doc88.com/p-9773183760903.html?r=1

如果二个同型号同厂家且输出电压基本一样的,直并是没啥大影响。实际中也用过(7812),没有用均流,只是二个输出电流稍有大小不同。什么环流的,不用考虑,虽说有,很小的几mA,二个输出电压差别越小,环流越小。
当然如果在每个输出上串个小电阻均流会更好一点,或象楼主那样输出串二极管防止环流也可以,但是稳压性能差了。直并至少要在同一散热器上。事实上如果不均流也没关系,三端稳压块,只要是正品的,都有完善的过热过流保护,而且它的保护不是截止输出,只是降低输出。当一个集成块电流太大时,它的电压会下降些,电流输出也会下降,另一个集成块电压高,电流就会上升,维持总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tech.hqew.com/fangan_119156
如果二个同型号且输出电压基本一样的,直并是没啥大影响。实际中也 ...

感谢 热心指导
用电阻做均流,我不会,这个加二极管也是网上找到的78**并联电路图参照来画的
如果用电阻,用 功率多少W,阻值多少欧的,替换在 二极管 位置?
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50W的24V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空载电压约32-33V,带载后,电压还要低,估计会在30V以下,算28V。
那么7824  ...

白光T12在24v下功率是72w电流3A,78xx系列全功率下散热器要很大的,我建议降电源电压,最简单合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 热心指导
用电阻做均流,我不会,这个加二极管也是网上找到的78**并联电路图参照来画的
如果用电阻 ...

0.3欧/1W或0.5欧/2W, 串联在二个7824的输出端(和你加的二极管串联起来就可以,均流,防环流就都有了),不过楼上说T12 在24V下有72W,注意散热。还有变压器50W的功率,带重载后,整流滤波后电压可能太低。恐怕最后输出稳不住,电压不够。说实话,这样弄线性电源,重量,成本,效率,发热。是否考虑换成二手的明纬电源?20来元钱,稍微微调一下电压就行。

网友:
50瓦变压器可能小了点,容易发热,稳压可以买草帽的5a管子,但是,是不是能买到正品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0.3欧/1W或0.5欧/2W, 串联在二个7824的输出端(和你加的二极管串联起来就可以,均流,防环流就都有了),不 ...

这个 变压器 不是捡的吗?没花钱,呵呵
手上有个30V5A的可调电源,可以用它来供电。
现在这个变压器,整流后接了一个  "2596降压模块"也可以玩玩。
感谢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懂一点,画出来能见人,这不是 快乐在折腾中产生吗?不是干这行的,只懂点皮毛。其实就是做好了,也是 ...

别玩了,送给别人云台球机用,或者做个蓄电池充电器,或者做个1-28v稳压管检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