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

楼主(2021-08-21):
最近玩ESP8266,想做个天猫精灵语音控制开关。
但是我很懒,一个个配元件嫌麻烦,于是想着能不能淘到便宜的带电源板的模块,多倒是蛮多,一般都要20多块钱。
还是闲钱上逛一下看,找到一个联想的国外版8266智能插座,价格才8.5元一个。有一点不足,就是只有三孔,要是五孔的就好了。老板说五孔杂牌价格一样也有货,晚两天发布。

问了一下店主,买20个一盒才包邮,想着20个还是有点多,买了5个,连运费47.5元。

Lenovo SE-341A Plug

联想的这款产品在国外网站标价25美刀还在售,相当于人民币160元左右,不知为什么在国内会以这样低的价格处理。

ebay在售价格29美刀

到手,这是包装图片

接下来,当然是拆拆拆。虽然是卡口设计,但是因为模具开的好又加上材料比较厚实,实际想要无损拆机还是有点麻烦,我拆了两个,上壳都被我撬的有点破相了,建议加热后慢慢拆。

联想的做工,还是感觉不错的,淘宝查了一下光这个继电器也要个7-8块钱,很多智能插座用的是非常小的继电器。

继电器是两组常开,感觉要是接电灯双控开关是不是有点麻烦的,不过用于插座是很安全,要断二条线都断开。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小了点,虽然是小了点,但是有的低价智能插座只用电阻降压整流供电,和这个就不能比了。

联想的用料,应该还是让人放心的,何况这还是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呢

94V-0防火认证

电源芯片,百度查不到

有一个按钮,按钮有二个蓝色LED灯

ESP8266+2M闪存,我上传时显示2M

还有很多空脚位,可以实现更多功能的,比如温湿度传感器,显示屏,RGB灯控制,红外,RF等等,甚至你还可以用来做一个简单的静态网站,图片CSS文件可以放在2M闪存中。

接下来就是刷机了,版子上面都预留测试点。
接线比较容易,上面都有标示,GND,3.3V,TXD-RX,RXD-TX,还有一个就是IO0接地后刷机。

注意RX这个点,就是3.3V边上的这个点,焊盘设计的就点问题,电烙铁热一点或是焊的刷机线过粗的话,容易掉焊盘。
要是掉了就只有一个过孔了,要是焊不上,只能再拆开接在另一面,所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请注意一下。

    5号脚位是继电器输出
    12号脚位是灯输出
    4号脚位是按键

卖家有发一个源码,如下
#define BLINKER_WIFI                    //官方wifi协议库
#define BLINKER_MIOT_LIGHT              // 设置小爱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ALIGENIE_LIGHT          // 设置天猫灯类库
#define BLINKER_PRINT Serial            //串口协议库
#include <Blinker.h>                    //官方库
#include <ESP8266WiFi.h>                //官方库
WiFiServer server(80);                  // 服务器端口号

char auth[] = "你的";     //设备key
char ssid[] = "你的";     //路由器wifi ssid
char pswd[] = "你的";     //路由器wifi 密码

bool oState = false;

int kg=5;//继电器输出
int de=12;//灯输出
int key=4 ;//按键
//*******新建组件对象

BlinkerButton Button1("btn-abc");              //设置app按键的键名
//*******app上按下按键即会执行该函数app里按键
void button1_callback(const String & state)
{
   if (digitalRead(kg)==LOW)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
   else if (digitalRead(kg)==HIGH)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
}

//+++++++++++++++++++++++++++++++++++++++++++++++++++++++++++++

//*******如果小爱有对设备进行操作就执行下面
void miot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小爱语音操作!");              //串口打印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BlinkerMIOT.powerState("on");
        BlinkerMIOT.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BlinkerMIOT.powerState("off");
        BlinkerMIOT.print();
   }

}
//+++++++++++++++++++++++++++++++++++++++++++++++++++++++++++++
//*******如果天猫精灵有对设备进行操作就执行下面
void aligeniePowerState(const String & state)
{
    BLINKER_LOG("need set power state: ", stat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N)
    {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BlinkerAliGenie.powerState("on");
        BlinkerAliGenie.print();
    }
    else if (state == BLINKER_CMD_OFF)
    {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BlinkerAliGenie.powerState("off");
        BlinkerAliGenie.print();
    }

}
  //*******app定时向设备发送心跳包, 设备收到心跳包后会返回设备当前状态30s~60s一次
void heartbeat()
{
  BLINKER_LOG("状态同步!");
   if (digitalRead(kg)==HIGH)
    {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
    else
    {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
}
//++++++++++++++++++++++++++++++++++++++++++++++++++++++++++++
void setup()
{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115200);
  delay(1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 初始化有LED的IO
  pinMode(kg, OUTPUT);
  digitalWrite(kg, LOW);//初始化继电器上电状态
  pinMode(de, OUTPUT);
  digitalWrite(de, HIGH);
  pinMode(key, INPUT);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Connecting to ");
  Serial.println(ssid);
  WiFi.begin(ssid, pswd);
  while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delay(500);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WiFi connected");
  server.begin();
  Serial.println("Server started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打印出IP地址,后期可以制作显示器来外部硬件显示ip
  Serial.println("To control GPIO, open your web browser.");
  Serial.println("To set GPIO 0 high, type:");
  Serial.print(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gpio/1");
  Serial.println("To set GPIO 0 low, type:");
  Serial.print(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gpio/0");
  Serial.println("To toggle GPIO 0, type:");
  Serial.print(WiFi.localIP());
  Serial.println("/gpio/4");

  // 初始化blinker
  Blinker.begin(auth, ssid, pswd);
  BlinkerMIOT.attachPowerState(miotPowerState);              //小爱语音操作注册函数
  BlinkerAliGenie.attachPowerState(aligeniePowerState);      //天猫语音操作注册函数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app定时向设备发送心跳包, 设备收到心跳包后会返回设备当前状态进行语音操作和app操作同步。

  Button1.attach(button1_callback);             //app上操作必须的注册回调函数关联按键名“Button1”和判断程序“button1_callback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void loop()
{
  Blinker.run();
  if (digitalRead(key)==LOW)
  {
    Blinker.delay(200);
    if (digitalRead(key)==LOW)
    {
          if (digitalRead(kg)==LOW)
       {

            digitalWrite(kg, HIGH);
            digitalWrite(de, LOW);
            Button1.print("on");
            Button1.color("#0000FF");              //设置app按键是浅蓝色
            Button1.text("开启中");
       }
       else if (digitalRead(kg)==HIGH)
       {
            digitalWrite(kg, LOW);
            digitalWrite(de, HIGH);
            Button1.print("off");
            Button1.color("#00FFFF");              //设置app按键是深蓝色
            Button1.text("关闭中");
       }
      }
    }
}

上面的代码用arduino或是美思齐直接考到代码中上传,arduino需要所有的库都装好

我没有用卖家给的码,我自己写了一个,参考我前面的文章最简单的8266天猫精灵控制开关,点灯、Mixly可视模块化编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993-1-1.html

有几个朋友说不会加按键,看这里
用Mixly给联想低价智能插座刷代码,天猫精灵语音开关插座按键灯都可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871-1-1.html

把上面的2改成5,把高低电平对调一下就可以使用天猫精灵来控制你的这个插座了。我是把我的第一个插座放在了我的落地电风扇中了,当我慵懒的在沙发上刷着手机时候感觉有一点点热,我只要呼唤“天猫精灵,打开风扇”,就可以了。

9楼“小陆的实验室”说用“Lenovo link”可以升级并安装涂鸦app控制,我手上正好有一台LG的欧版手机,手机上装有APKPure和Play Store,但是在上面都是无法找到
Lenovo link”的。我是直接在google上找了,试着下了好几个lenovo link都没有办法使用。下载了lenovo link pro也不行。

感谢73楼“yichen00”提供Lenovo link的下载链接,试了一下,成功了。不过有时行有时不行,感觉服务器稳定性不够。
https://d-11.winudf.com/b/APK/Y2 ... 4133fae1ab06125c6f1

下载安装,打开必须和我下面的图片一样,有时我打开老是转转转,而且只有一个图标,那就是不行,就是上面的这个图片那样子,我试过把手机系统语言改成英文,繁体中文,如果你实在不行,也可以试试看,我开了代理也不行,这次是关了代理操作的。

按到灯红蓝闪烁为止

这个比较坑,有时按出来UPDATE是灰色,那就退回重新进入,多试几次

好了,升级好后就是4.0了,用Lenovo link pro和涂鸦试试看吧,基本上和第二步图片中差不多,是中文的应该比较容易了,不行就多按开关,好像是在扫描时按开关闪蓝色灯,扫描几下再按一下。反正就是多试试,天知道我是怎么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链接怎么打不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JWaX83TAtgEFhp6LEX7zg
提取码:A123

楼主:
发了个新贴,大家支持一下《 ESP8266+2812做的awtrix像素时钟和天猫精灵装入自制木壳,语音控制家电

刷涂鸦以后,可以通过涂鸦进行开关,定时,语音,自动场景等操控。

但这必竟是国外版,内部只有国外的第三方控制

试着在天猫精灵中添加,无法找到这个插座,就是说无法进行小度、天猫精灵等语音控制。

不知大家还有什么不拆机绑定天猫精灵的方法?

如果拆机刷的话,论坛中“胡奚曷”还有一个用arduino刷机的贴子,大家可以看下《智能插座改点灯软件,小爱同学,Web配网和密钥,Web OTA,需要的功能都有

网友B:
购买链接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买链接还有吗??

闲鱼自己搜一下,应该还有的。不过这种东西便宜,可能买的人多

网友:
设备key是什么

网友C:
看了下,可以自己开孔加2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可以自己开孔加2插

嗯,位置是有,不过壳上面没有定位,怕是不太好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不行啊 这东西装联想海外版 Lenovo link 就可以绑定这个插座了 ,再通过Lenovo link升级固件 app会提示升级之后只能用Lenovo link pro 控制(ap名变成涂鸦的了) 可以直接用涂鸦app控制  不需要刷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可以自己开孔加2插

我刚才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感觉只要挖个大孔这个装上去就可以了高度应该没有问题,也可以用家装开关的可拆的模块。

网友:
这性价比也是无敌了

网友:
          可惜没了

楼主:
我刚问了,还有。想想是便宜,我刚又撸了10个,反正这东西又不会过期。
建议搜“智能插座”,价格在设10元以下,这样应该可以方便找到,我找时就是这么找的,一些电阻降压的不推荐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不行啊 这东西装联想海外版 Lenovo link 就可以绑定这个插座了 ,再通过Lenovo link升级固件 app ...

是呀,你也买了吗?可以开猫精灵吗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不行啊 这东西装联想海外版 Lenovo link 就可以绑定这个插座了 ,再通过Lenovo link升级固件 app ...

兄弟,你这方法不行呀,无论是扫码还是官网上去找,都是无法下载你说的这个link软件

好不容易找到并装了一个,也是无法使用的

网友:
这东西可以用海外版app “Lenovo link”配对 配对完成升级固件到4.0.0 这时候会有弹窗 告诉你升级之后只能用Lenovo link pro(其实是个套壳版涂鸦智能app) 升级完之后重置 这个时候插座的ap名变成了涂鸦的 拿涂鸦app添加wifi设备就可以了 我买有12个

网友:
这个好,现在产量起来真是便宜多了。
联想的服务器好不好

网友:
刚买了5个回来研究。

看看能不能搞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10个已经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