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Redmi小爱触屏音箱Pro 8加装电池

楼主(2021-08-21):
儿子3岁了,原本一直用手机给他看动画,小孩子拿着手机经常乱按乱动时不时误拨电话什么的,加上前段时间体检,医生说有近视倾向,吓的不敢用手机给他看动画,没动画看小孩又闹的烦,无意间看到小米家的Redmi小爱触屏音箱,感觉还不错就闲鱼上260大洋入手了一台,家里2米宽的床音箱放床这边,儿子搬个小板凳坐另一边看动画,既能保护视力又不会吵闹。前几天无意间看到Redmi小爱触屏音箱的拆机照片,说主板上留有电池接口,有人已经成功加装电池,这不就一移动PAD了吗不香吗!作为一个工科男看到这就忍不住想上手实践一番。

于是立马淘宝准备零部件:

电池:
supfire神火26650标称5200毫安大容量(不知道有没虚标,反正淘宝找遍就它大小合适容量最大了)板子:
12W版 DC UPS V2.0 供电模块 12V不间断电源控制主板 输出9V或12V(功能强大,断电自动切换电池输出,还带保护板)

开关:
触摸按键开关感应模块轻触 3V-30V点动/锁存(不想因为装开关破坏音箱外壳,无意间发现这个神器用双面胶贴在音箱后盖上就行,8MM感应距离。)

继电器一个:触摸开关的遗留问题,一开始没接喇叭,用触摸开关一点问题都没,一接上喇叭负载变大超出了触摸开关的负载最大电流,声音大点直接就跳电了,正好家里有个豆浆机坏板子
上面的继电器好的,用来驱动继电器一点毛病没。
触摸开关 10.59+UPS板子17.21+26650电池39,总计成本66.8大洋。
1、先接电池线路
没点焊机26650电极不好焊,先用小磨棒打一下就好焊多了,虽然焊的难看点,但是挺牢的

音箱预留的电池槽,放个26650电池刚刚好,贴个双面胶再打个塑胶牢的一匹

2、DC板取电(DC板上原先有个排线,输电和数据传输用的,目前没打算刷机,先拔掉)

3、接触摸开关(触摸下灯亮就是通电状态,再按下就灯灭断电,不破坏外壳)

4、整体接线(没接音箱前测试完美开机,接了音箱功率超出触摸开关上线直接断电,没办法只好加了个继电器这个忘记拍了)

5、完工(蓝色灯是触摸开关,开机亮关机灭,红色是充电指示灯,充满变绿色,断电灭切换电池供电)

最后上成品后的电路示意图:

网友A:
小米这音响还有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这音响还有屏幕?

红米还有一款带屏幕的8寸的!!还有一个款小爱触屏音箱也带屏幕大概四五寸屏幕!我有6个小爱音箱,两个带屏幕的,四个不带屏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