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四个表怎么选?福禄克17B+、优利德UT61E+、优利德89XD、利利普

楼主(2021-08-21):
福禄克17B+   优利德UT61E+       优利德89XD   利利普

四个表哪个好点?

主要是用与工业控制方面的维修   有 4~20ma测量

网友A:
耐用不在于表测量反应速度慢就买福禄克B17,要高点的精度就买优利德UT61E 售后维修服务基本上免费的服务好。89XD就一个炮灰表烧了不心疼。什么利利普没听过

网友B:
买的优利德的61E+退了

网友:
有离线记录要求的话,选利利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耐用不在于表测量反应速度慢就买福禄克B17,要高点的精度就买优利德UT61E 售后维修服务基本上免费的服务好 ...

穷人表示很受伤,890XD的表在穷人眼里已经是高大上了,在这里居然只是炮灰

网友:
福禄克17b+或优利德136c+

网友:
搞工控的,选福禄克不会错,耐造

网友C:
这没有疑问吧,搞工业控制这些第一要求就是高可靠和稳定性,肯定首选是福禄克17B+啦。速度上来说17B+比17B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的优利德的61E+退了

哪里不好了 看到很多人推荐的

网友:
如果是偏重于工业过程控制可以找带%换算的表,使用起来方便。

网友D:
17B+速度也慢的很,电压都慢,感觉跟17B半斤八两,不过工业应用没人在乎速度不像搞电子维修的,慢一点就想砸表!工业应用安全耐用可靠是第一位的!国产表有可能因为干扰等原因,出现莫名其妙的测量结果!

网友:
肯定是ut61e+,后期维护售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7B+速度也慢的很,电压都慢,感觉跟17B半斤八两,不过工业应用没人在乎速度不像搞电子维修的,慢一点就想 ...

我觉得17b+不算慢了。感觉你用过的表比较多,除了ut171和4282还有其它带%功能的手持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没有疑问吧,搞工业控制这些第一要求就是高可靠和稳定性,肯定首选是福禄克17B+啦。速度上来说17B+比17B ...

牛屎比硬芯快 呵呵  其实这个17B+可以换硬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17b+不算慢了。感觉你用过的表比较多,除了ut171和4282还有其它带%功能的手持表吗? ...

这2个表太贵了 不考虑 了   有时候做各种控制板维修   我看还是买一个入门级别的 福禄克17b+ 这个做电子维修应该也不是很慢吧   17B+为什么没有真有效值还卖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个表太贵了 不考虑 了   有时候做各种控制板维修   我看还是买一个入门级别的 福禄克17b+ 这个做电子维 ...

我不觉得17b+慢。
也不觉得做电子慢点有啥影响。还是那句话,我思考的速度慢,表的速度不影响我分析问题。
我推荐的是136c+,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2个表太贵了 不考虑 了   有时候做各种控制板维修   我看还是买一个入门级别的 福禄克17b+ 这个做电子维 ...

17b+的价格有品牌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国产的还不够好,给了福禄克高价的资本。
如果你需要rms,无论17还是136都可以改,136很便宜几十块钱加上改的费用也不会过百。
推荐136的理由可以翻看我以前的帖子,这是近十几年来唯一动心了的国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b+的价格有品牌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国产的还不够好,给了福禄克高价的资本。
如果你需要rms,无论17还是 ...

有点溢价 就好比苹果手机   已经买了 还是用着吧 只是这个17b+表拿在手里有点重  像板砖一样  出去维修要一个大工具包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点溢价 就好比苹果手机   已经买了 还是用着吧 只是这个17b+表拿在手里有点重  像板砖一样  出去维修要 ...

17b+挺好的,入门我都推荐这俩二选一,我写过17b+怎么改rms,你如果喜欢rms,可以改,十块钱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b+挺好的,入门我都推荐这俩二选一,我写过17b+怎么改rms,你如果喜欢rms,可以改,十块钱就搞定 ...

新的不敢,自己技术水平太菜了。 加上电烙铁焊接水平小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