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dc电源LYW-1210,内部这么简单?

楼主(2021-08-21):
发光镜子里面的配套电源,一砸就开了,看里面这么简单长期使用靠谱不。有没有懂电源的大神讲解下这个电源。

网友:
除了没看到保险,其它的还行,没毛病

网友A:
我自己的都是剪一块马口铁焊D极上做好与其它部件绝缘

网友:
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都是剪一块马口铁焊D极上做好与其它部件绝缘

这款电源的MOS是集成在芯片内的。

网友B:
同意2楼意见。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开关电源。使用了集成了MOS的7脚电源管理芯片,所以电路板比较简洁。但保护功能较弱,全靠芯片了(芯片通常有过流、过压、过热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电源的MOS是集成在芯片内的。

D极不引出怎么接开关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极不引出怎么接开关变压器

直接将散热片用导热硅胶贴在芯片上即可。何必再动烙铁,还得考虑绝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散热片用导热硅胶贴在芯片上即可。何必再动烙铁,还得考虑绝缘。 ...

不考虑热阻呀,不相信本坛友连把烙铁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2楼意见。基本上是一个标准的开关电源。使用了集成了MOS的7脚电源管理芯片,所以电路板比较简洁。但保 ...

芯片光溜溜的看不到型号页查不到资料

网友:
国产电源芯片,参数牛逼陈本一元一块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光溜溜的看不到型号页查不到资料

没关系,7脚电源管理芯片就那么几个,电路也简单。跑一下电路,对比一下引脚功能及元件参数,很容易找到对应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热阻呀,不相信本坛友连把烙铁都没有

在满足设计参数的情况下,简单实用就行。也不是进行极限研究。人家原来散热片都没有也在用。

网友:
低成本的ic方案

网友:
12V,1A够呛。。。  12W啊,小芯片受不了。

12V,0.5A,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