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模块求助

楼主(2021-08-21):
求助各位坛友:有一个明伟15伏电源,想改成一个可以升压的电源,因为水平太低,关键是懒,不想玩改板子,于是买了一个升压板,但是这个板子上的两个电位器太小,调节不方便,有没有替代方案呀?比如用多圈精密电位器,如果可以用什么型号?就是图中的红圈电位器,打算把它取下来,引线到面板上

网友A:
直接买对应阻值的多圈电位器替换
100k,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对应阻值的多圈电位器替换
100k,5k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对应阻值的多圈电位器替换
100k,5k

是100K还是10K呀?

网友:
看错了,是10k

楼主:
多谢指教,那个五个腿的精密电位器,是不是其实就是三个腿啊?其中有四个腿就是俩

网友B:
第一种蓝色的,进口的比较贵。注意识别真假
第二种个头长一些,但比较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那个五个腿的精密电位器,是不是其实就是三个腿啊?其中有四个腿就是俩 ...

对的,当2个就是一个

网友C:
楼主你也太懒了,至少拍几张模块的图,看看什么芯片

网友:
这种电位器有长柄的,可以直接手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对应阻值的多圈电位器替换
100k,5k

10K和5K,不是10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蓝色的,进口的比较贵。注意识别真假
第二种个头长一些,但比较便宜
...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也太懒了,至少拍几张模块的图,看看什么芯片

还没下单呢

网友D:
如果升压到固定电压,不去经常调节,可以用这种。
如果想当可调电源用,用这种来做,好象不太合算,这个板子算10元吧,二个电位器,又要10元,一个双显电压表又要10元。已经30元了,
还不如再稍微多一点点钱,40元不到可以买到40W左右数控升降压模块,档次看起来也高,50多元,可以买到80W的,70多元可以买到200多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升压到固定电压,不去经常调节,可以用这种。
如果想当可调电源用,用这种来做,好象不太合算,这个板 ...

还真是,核算了一下,这些快45了,干脆添点买个人家改好的明伟的算了。感谢

网友:
同意,换这种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