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可乐机上用的PROCON高压旋转叶片泵

楼主(2021-08-21):
周末闲来无事 拆个叶片泵 玩玩  设计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像是可乐机上面的     怀念在南京每天下班去废品站淘宝贝的时光

话不多说 上图

网友A:
漂亮,第一次见,叶片,定子,转子什么材质,很耐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第一次见,叶片,定子,转子什么材质,很耐磨吧!

有点像电胶木那种    好像含有石墨 润滑

网友B:
似乎没有看到轴承,这东西运转是靠内部液体来润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没有看到轴承,这东西运转是靠内部液体来润滑的吧?

全家福 右下角  生锈卡死了

网友:
油泵很多用这种结构的,只是叶片要多些,长期的液压油润滑,一般拆出来都很新。

网友C:
头次见到4叶片大油泵,叶片和环形应该是石墨复合材料,以前在网上见过2叶片小油泵。

网友D:
这么个小东西这么复杂,黄铜泵体,价格也不低,早年的老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个小东西这么复杂,黄铜泵体,价格也不低,早年的老东西了。

前几年 好像要一两千呢 设计还有可取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到4叶片大油泵,叶片和环形应该是石墨复合材料,以前在网上见过2叶片小油泵。 ...

应该复合材料 多两个叶片 压力会增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年 好像要一两千呢 设计还有可取之处

是贵,从泵体用铜铸来看,便宜不了,进,出口还都带安全阀门,做工,用料,都相当不错。

网友E:
一看这做工就是杠杠的

网友F:
真空泵也是这样的结构,不过洗车泵这样的少见,柱塞泵多些

网友G:
这玩意我有一套,高压罐,电机是马拉松的,液位电路都在,304不锈钢的,当时淘来50元,压力很大,但流量小了,做饮水机增压很不错,不过也是吃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我有一套,高压罐,电机是马拉松的,液位电路都在,304不锈钢的,当时淘来50元,压力很大,但流量小 ...

光电机都不值50了  我好像给了大妈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这做工就是杠杠的

感觉还行  就是配件没的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空泵也是这样的结构,不过洗车泵这样的少见,柱塞泵多些

柱塞泵有脉冲

网友H:
这叶片可不是石墨 都是食品级的材料

网友:
高压油泵的一般用钢叶片,气泵用石墨片 也有用环氧树脂片(丝绸叠层泡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叶片可不是石墨 都是食品级的材料

应该是食品级的 具体什么材质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