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贝锐蒲公英4G智能路由器X4C拆解

楼主(2021-08-21):
蒲公英4G智能路由器X4C

网友:
如果不能锁频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
就事论事,不如手机方便,

小米手机,语音助手:打开热点完事。

网友(2023-04-19):
感谢分享,后期给这货改一下天线,拉一个室外的4G吸盘天线,目前室内的信号为-109dbm有些差

网友A:
改完3米的吸盘天线后,信号变成-100dbm,实际网速并没有提升多少。

这货最大的缺点就是网速不稳定,时好时坏。

客服说保底速度2Mbps,大姐   21世纪了,能不能醒醒!

听哥们儿一句劝,别用这玩意,还没我手机网速快呢。

网友(2023-10-16):
老哥能不能给个编程器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完3米的吸盘天线后,信号变成-100dbm,实际网速并没有提升多少。

老哥能给个编程器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