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ESP32+LTC4412做一个12V UPS

楼主(2021-08-21):
以前买过N个山特c1ks,基本都故障了,不是主机故障就是铅酸电池老化,之后很少遇到断电,就没再配置

但NAS最近遇到电源故障,12V电源挂了,为了NAS的安全,还是需要有个UPS,基于NAS是12v供电,路由器之后都是,所以构建如下

主电源还是12v,然后使用LTC4412理想二极管进行电源路径管理,充电部分使用 CN3306升压,放电部分使用kic1210,40V输入,10A输出自带散热片

电源监控的输出部分使用一片INA226,输入电压和电池电压由ESP32自带的ADC脚粗略检测

当断电及恢复时由esp32发送emai提示,当然有更多需要都能自己编写,但是没做自动开关机
目前有个小bug,LT4412不知为何会打开输入端的MOS,而使用肖特基是没问题的,这里不知道是不是sens脚位置的关系,后面版本尝试使用跳线来检测mos前和mos后

网友:
这散热器挺另类的,这么肥厚,不一般。

网友A:
esp32子类的还要借助别人服务器

网友B:
这个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子类的还要借助别人服务器

不需要别人服务器,只要发个mail就行,而且有公网ip,自己映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靠性怎么样?

第一版,做着玩

网友:
羡慕你们会单片机的。

网友C:
这板能和NAS通信实现断电多长时间通知关机吗?现在用的APC配群晖算了下APC单独耗电就快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能和NAS通信实现断电多长时间通知关机吗?现在用的APC配群晖算了下APC单独耗电就快20W的 ...

我没做这块,当然系统上应该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控制

物理层面反而简单,就是控制开关机按钮,QNAP的按开关机键会自动关机

网友D:
3串锂电直接和12V供电并联不行吗?

网友E:
好厉害啊~不知道那些那些成品UPS,插一根usb到NAS上能通知NAS多久后关机,是如何做的的,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3串锂电直接和12V供电并联不行吗?

3串满电12.6v,放电到3.5v,总电压就已经只有10.5V了,硬盘12v电压过低了,除非做断电立刻关机

由于我没做断电立刻关机,我可以收到mail,远程登录手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啊~不知道那些那些成品UPS,插一根usb到NAS上能通知NAS多久后关机,是如何做的的,想自己做一个 ...

要学习ups的通信协议,算了

看了一下,可以使用基于SNMP-based的UPS,但是snmp不会啊。。。

网友:
放个原理图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21-12-16):
引用 楼主:
要学习ups的通信协议,算了

看了一下,可以使用基于SNMP-based的UPS,但是snmp不会啊。。。 ...

能否用usb串口,nas上写个串口接收判断调用系统关机命令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