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口输出电流小,可能是电动车充不满电的原因?

楼主(2021-08-21):
我们都在找电动车充电器,为什么在家里,能在电动车充电电池规定时间内充满电,而在公共充电桩这里却不能充满的原因?而回复的帖子没有一个在分析原因到底在哪里!近几天查阅了一些资料,都在强调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检测和控制,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控制,除了用电流控制外,还能有什么方法?
如果公共充电桩保持220V电压不变,电流输出小于充电器的工作电流,充电器不能满负荷工作,电动车充电电池(铅酸蓄电池),肯定在规定的时间内(一般8到9小时),充不满电!
以目前用户的现有条件,测量充电口输出电流,有诸多不变!但笨办法还是有的。以60V,20A充电器来说,充电盒标有电压220V,电流1.75A,计算功率385W。而充电器385W的功率与小太阳取暖器低档400W相当。把低档400W的小太阳取暖器,插入充电口内,比较一下,家外和家里的亮度和热量。不就一目了然吗!
另外正规厂家的电动车充电器,都有过电压和过电流保护装置。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检测和控制有必要吗?

网友:
说了半天,对电基本一无所知

网友:
还不如拿个功率监测表,插上去看一整天,那就明白了

网友A:
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每个充电端口有功率限制。300W以内按付费时间充电,大于300W小于500W的按功率增大的比例减少充电时间,大于500W会直接关闭。

网友:
公共充电桩的功率检测和控制.
主要是做利润控制的。
还有一个就是太大的电流,容易引起开关电路发热,而出现故障!

网友:
楼主是对的。

反正不是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每个充电端口有功率限制。300W以内按付费时间充电,大于300W小于500W的按功率增大的比 ...

这个说法,可能符合公共充电桩充不满的解释。或者设定了投币后本插口上消耗多少度数后就给你关断。公共充电桩的设定的充电功率及总耗电量,只要满足符合国标的电动车能充满即可。大功率的电动车,不在他考虑范围。

网友:
小太阳只能测电压差别,充电器插上能充电就是充电器正常输出了.电源电流不够一般充电器是会打嗝的或者直接电路保护动作

网友:
捂着脸看的

网友:
不做功率输出限制,想看放烟花吗,宁愿充不满也不能充太满,万一电池炸了又要找厂家赔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