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S3087R电风扇修复记(附电路图,电路板照片等资料)

楼主(2021-08-21):
风扇型号:艾美特S3087R(输入功率:42W / AC 220V)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近日,家里一直在使用中的艾美特遥控电风扇出现了不能开机的故障。这台电风扇已使用了十年,电风扇使用状态一直良好,风扇噪音也很小。这个电风扇当年花了3,4百买的,有点舍不得丢弃,本人是学电子专业的,想自己修理,今天有时间,准备拆开这个电风扇看看,在此记录一下维修过程。

第一步:拆开电风扇底座盒。
电风扇底座盒一共有5颗螺丝,刚刚取下2颗圆头自攻螺丝,就发现了一个麻烦事 – 这个艾美特风扇的底座盒安装了2颗M3.5圆头梅花防盗自攻螺丝。正好我有T15空心梅花改刀,否则就麻烦了…

电子爱好者购买一套精密螺丝刀套装,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步:取出电风扇控制板。卸下固定控制板的6颗圆头自攻螺丝,取出控制板

控制板正面图片

控制板背面图片

这个控制板的元件安装面有大片的水迹,锈迹斑斑。哎,估计又是家里那位勤快人,在今年夏天到来时,用抹布擦拭电风扇表面时,没有挤干抹布,从而让水从电风扇底座的按键面板缝隙渗入到控制板的表面…
先用高浓度工业酒精清除掉这些锈迹,再用电吹风高温吹干控制板上的残留水分。好了,插电试一试,按下控制板上的”ON/OFF”轻触开关,这台电风扇竟然开机了,开心
在随后的试机时,发现控制板上的5只轻触开关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不良,按动这些轻触开关时,有可能需要按动几次才能触发它。我手里有这种规格的轻触开关,那就将这些轻触开关全部更换,毕竟它们已使用了十年。

第三步:测试电风扇功能。更换所有的轻触开关后,控制板上5只轻触开关功能恢复正常。继续测试…
哎,真是多灾多难,我又发现了两个问题:
1.使用遥控器操作时,只能遥控开机,不能遥控关机,并且按动遥控器其他按键也没有反应。
2.使用控制板上的轻触开关操作时,按动控制板上所有轻触开关,电风扇都会执行相应的动作。当按动”SPD“风量选择开关时,发现1~3档风量感觉比正常的风量小,而4~6档风量却比1~3档风量还要小。(注:此电风扇有6档风量可调,风量档位增加时, 电风扇的风量也逐档增大)

第四步:维修电风扇。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电风扇的电路图,没有找到。由于艾美特电风扇的市场占有率较高,为了方便其他朋友的维修参考,我花了一点时间测绘了它的电路图(详见附件)。

分析这台电风扇电路图,首先,该电风扇的电路有两条支路,L1、MC2、R18构成一路,利用电容降压实现电风扇的低风档位风量;R16、R17、IC2、TCR5构成另一支路实现电风扇的强风档位风量。检查强风档位风量的元器件,发现这些元器件都正常。进而测量控制模块各输出端,在换挡时各输出端有相应控制电压输出,说明控制模块基本正常。
再次通电测试时,当按动”SPD“风量选择按钮从3档切换到4/5/6档时,我听到L1电感器发出”吱,吱”叫声…

我感觉这个电路的工作状态不对,于是测量IC1的第⒁脚的工作电压为3.2V,查询IC1的资料得知这个电压正常应为5V。这个控制板电路采用阻容降压方式,且降压电容器采用X2-MK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它的寿命一般只有5~10年(电容量的衰减,每年在5%左右)。由于我没有测量电容器的仪器,只有采用替换法 - 我用一只CBB61 1.0u/400V的启动电容器替换MC2(0.82u/250V),替换后IC1第⒁脚的工作电压恢复到正常电压5.0V。这时,这台电风扇的各个功能都正常了,遥控器也能正常使用。

为了让这个电容器能够更长寿命工作,我网购一个(1.0u/250V)X2-MKP安规电容器进行更换,最终修复了这台艾美特电风扇。

网友:
有实验报告的味道

网友:
维修记录详细,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
我是冲着楼主的图来的,很羡慕会画图的人

网友(2021-10-09):
如果用个小变压器,就没有这些问题。但待机过不了国家标准

网友:
关键是找到这个地方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师傅没说

网友A(2022-02-18):
感觉楼主制作这个图还是不够严谨,我指的是本文中那几个提到的电容,明明在图里标注的是MKP,但在图里左下角备注里又写成了MPK,不便于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还有就是我看不懂,为何按SPD就是从3档切换到456档?可否详述一下电路原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制作这个图还是不够严谨,我指的是本文中那几个提到的电容,明明在图里标注的是MKP,但在图里左下 ...

楼主说了低风量档位,和高风量档位,通过ic2控制电路控制的,

楼主(2022-04-03):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制作这个图还是不够严谨,我指的是本文中那几个提到的电容,明明在图里标注的是MKP,但在图里左下 ...

当风扇速度需要从3档切换到4、5、6档时,IC1的第⑩脚控制电平由高变成低, 通过IC2光耦使TRC5可控硅导通,此时L1、MC3组成的降压回路被短接,M1风扇主电机进入高速挡位

网友:
用一只CBB61 1.0u/400V的启动电容器替换MC2(0.82u/250V),替换后IC1第⒁脚的工作电压恢复到正常电压5.0V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收藏。

网友:
电路分析很好,TRC5可控硅画得可能不对。

网友B:
X2-MK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它的寿命一般只有5~10年(电容量的衰减,每年在5%左右)。

请教楼主,上面这个有出处吗?

网友:
有几台遥控风扇,看看这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MKP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电容器,它的寿命一般只有5~10年(电容量的衰减,每年在5%左右)。

请教楼主,上面这 ...

可参考东莞某电容器厂家数据:http://www.dgkeya.com/product/rc-x2.html

网友:
都是进水惹的祸啊

网友(2022-06-20):
我的艾美特 FB3009RS也是用类似方法维修好的。当不开机时一定要检查电源电路。

网友:
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高手的专业储备令人羡慕

网友(2023-07-20):
折腾精神可嘉我是简单粗暴的上PDD买个带遥控的控制板,5元包邮,换上就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