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帖 更新图片 SM3267AE PF32B2ALCMG2双贴不识别

楼主(2021-08-21):
3267AE 大树 家的

PF32B2ALCMG2

下面是淘宝页面说明文件

慧荣新出的USB3.0方案,主要支持新出16NM-25NM的新闪存
1号支持TSOP48+BGA152两种焊盘,兼容更多的闪存。2号(出光了)支持TSOP48+LGA60
(SM3267AB能支持少量苹果的拆机片H2DTEG0VEBIR已验证,PDF表上没有的只有自己试了)
现款主控都已经升级SM3267 AE,默认BGA152带珠板,如果需要支持3D的片子拍外置LDO的
普通SM3267AE不能直接支持苹果拆机的E2NAND,大树已经弄了个专用板子需要拍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0.76bf523n82Qug&id=553715599359&ns=1&abbucket=9#detail
特别提醒因为是单通双焊盘设计只能支持2CE+2CE,不能支持4CE+4CE双贴的
如果是4CE+4CE请选用店内的 IS903板这个是双通的可以支持8CE
方便菜鸟提示:带珠版3267背面为F1先焊背面,圆圈为1脚,主控面BGA的1脚在尾巴处
图2款板子默认主控为U3面,背面为U2,先贴背面,背面U2处为第一脚
主控面1脚靠主控IC处,BGA152板双贴TSOP48时,部份闪存注意跳线
CE跳线开关为主控边上小黑点R6移R7 制程跳线开关为尾处的SB1和 SB8 (U2字样边上)
部份特别闪存需要短接上才能认特别是碰到(USER-〉XXM容量一般要短上或者去掉SB8)

上了 F就不识别

网友A:
有没有跳R44?INTEL的3D颗粒要1.8V供电才能识别,要不就是没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跳R44?INTEL的3D颗粒要1.8V供电才能识别,要不就是没焊好。

我 回去研究下 ,大树家的  我看了半天没找到R44在哪里    7.6 一个那个 板子

楼主:
慧荣新出的USB3.0方案,主要支持新出16NM-25NM的新闪存

1号支持TSOP48+BGA152两种焊盘,兼容更多的闪存。2号(出光了)支持TSOP48+LGA60

(SM3267AB能支持少量苹果的拆机片H2DTEG0VEBIR已验证,PDF表上没有的只有自己试了)

现款主控都已经升级SM3267 AE,默认BGA152带珠板,如果需要支持3D的片子拍外置LDO的

普通SM3267AE不能直接支持苹果拆机的E2NAND,大树已经弄了个专用板子需要拍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9#detail

特别提醒因为是单通双焊盘设计只能支持2CE+2CE,不能支持4CE+4CE双贴的

如果是4CE+4CE请选用店内的 IS903板这个是双通的可以支持8CE

方便菜鸟提示:带珠版3267背面为F1先焊背面,圆圈为1脚,主控面BGA的1脚在尾巴处

图2款板子默认主控为U3面,背面为U2,先贴背面,背面U2处为第一脚

主控面1脚靠主控IC处,BGA152板双贴TSOP48时,部份闪存注意跳线

CE跳线开关为主控边上小黑点R6移R7 制程跳线开关为尾处的SB1和 SB8 (U2字样边上)

部份特别闪存需要短接上才能认特别是碰到(USER-〉XXM容量一般要短上或者去掉SB8)

天书一般。。。。我看不懂

网友A:
大树家7.6的那个不支持3D颗粒
上图看看你板子什么样,大树的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树家7.6的那个不支持3D颗粒
上图看看你板子什么样,大树的图看不清

什么叫做3D颗粒?  我这个是不是就是3D 颗粒?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板子靠近USB口那里有没有三极管,有的话就支持3D,没有就不支持(没有1.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板子靠近USB口那里有没有三极管,有的话就支持3D,没有就不支持(没有1.8v) ...

不知道什么是三极管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上3D啊,可能你没焊好。。
主控左边那个0欧电阻就是R44,双贴2CE要把R6移到R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上3D啊,可能你没焊好。。
主控左边那个0欧电阻就是R44,双贴2CE要把R6移到R7
...

谢谢, 那么 U盘插上去直接 没有反应 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可以上3D啊,可能你没焊好。。
主控左边那个0欧电阻就是R44,双贴2CE要把R6移到R7
...

就是不会弹出来 那种搜索到新硬件的提示,是不是坏掉了?

网友A:
量产工具开出来看看能不能认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开出来看看能不能认到

看不到~~~~~~~~~~~~

网友:
颗粒没贴好吧,拆了重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你的板子靠近USB口那里有没有三极管,有的话就支持3D,没有就不支持(没有1.8v) ...

能帮忙看下我 更新的超清图吗?
还是不知道哪里是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下我 更新的超清图吗?
还是不知道哪里是三极管

主控背面USB接口下方的3脚元件,就是大树描述里的外置LDO那个不是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背面USB接口下方的3脚元件,就是大树描述里的外置LDO那个不是三极管

那么就是应该不支持这个颗粒对吧? 再 怎么弄都 没法 用对不? 这个板子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