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锐奇BL7212简单拆

楼主(2021-08-21):
闲来无事,撸了一把瞅瞅,其实还是感觉米沃奇好看,可惜兜里银子有限

楼主:
没敢拆齿轮箱,拆了要出事故

网友A:
感觉电机和齿轮箱之间的连接不太稳固

网友B: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20年款的夹头不好,爪子刚性不足,易磨损。21年又换回以前的夹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和齿轮箱之间的连接不太稳固

连接处好像是有螺丝固定的

楼主:
研究了半天,电池还是没拆开,请问你们都是怎么拆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20年款的夹头不好,爪子刚性不足,易磨损。21年又换回以前的夹头了! ...

这把钻身上标的是2021,充电器和电池是2020,这个夹头怎么区分

网友C:
劲头很大。质量可靠。就是手柄粗

网友:
这个牌子的东西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劲头很大。质量可靠。就是手柄粗

是的,感觉长时间干活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20年款的夹头不好,爪子刚性不足,易磨损。21年又换回以前的夹头了! ...

换个夹头十多块钱,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D:
现在新款的7212和以前带霍尔的老款7212的电路板还是有些区别的。老款的是黑色的PCB,用的康铜检流电阻,1个电容,驱动IC在下面,红白相间的佳奔开关。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D:
现在新款的7212和以前带霍尔的老款7212的电路板还是有些区别的。老款的是黑色的PCB,用的康铜检流电阻,1个 ...

对对对,红白的开关

网友:
你这是无霍尔款,取消了霍尔板,扭矩从35降到30,换成国产电池,换成国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