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空调换冷凝器后加氟,没真空泵?那就做一台。。

楼主(2021-08-21):
车撞了自己陆续修了8天,就剩最后一道工序了,之前换了冷空调冷凝器,现在加冷冻油和灌R134a制冷剂,干活图片不多,天气也热。由于管路里都是空气必须抽真空,又没有真空泵,家里不是有台烂冰箱吗,拆压缩机不就是真空泵吗,可是运气不好刚好是压缩机故障,压缩机卡死,只好先修压缩机,角磨机切开,修复,清洗,焊接涂胶密封焊接头真空泵ok。先把压缩机出气口接空调低压接口,打压,因为只接了低压口不确定低压管路能否承受太高压力,我只打了12个压测试半小时,还有原来管路系统都正常,只要新散热器正常应该就不会有泄漏。确定无泄漏就抽真空几分钟,然后关表阀将压缩机上的管口申入冷冻油壶,开表阀吸油,吸了两瓶大概50ml。然后再抽真空25分钟,等压缩机出气口基本没气了就关表阀,将制冷剂罐接在表阀后面,排一下管道空气后拧紧接头,开阀使其靠系统真空氟自己充如管路,第二瓶时启动发电机,开AC开关,打冷档,开最大风。直到低压压力在0.2mpa压力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A:
太麻烦,我都是直接发动机真空抽气!

网友B:
问下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漏,能修吗?

汽修的说是压缩机漏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麻烦,我都是直接发动机真空抽气!

怎么个抽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漏,能修吗?

汽修的说是压缩机漏雪种.

愿意动手,可以换压机密封,但是压缩机的配件不好搞,都是换压缩机

网友:
强人,思维宽广

当初把拆解修理冰箱压缩机的照片拍一下给大家见识见识就好了

楼主:
压缩机切开,里面粘了大量铁屑,没柴油洗,就用洗衣粉和热水 牙刷刷,最后清水冲。

网友:
看过有拿压缩机改线锯的

网友C:
汽车修好了,冰箱也修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机切开,里面粘了大量铁屑,没柴油洗,就用洗衣粉和热水 牙刷刷,最后清水冲。 ...

生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漏,能修吗?

汽修的说是压缩机漏雪种.

可以吧,壳裂可以冷焊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机切开,里面粘了大量铁屑,没柴油洗,就用洗衣粉和热水 牙刷刷,最后清水冲。 ...

你这切过头了啊,我切了接口的外层,弄开正好,干干净净的,我那起动组,一个小线包烧断了,直接拆除一个线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下汽车的空调压缩机漏,能修吗?

汽修的说是压缩机漏雪种.

空调压缩机很简单,里面没有电子结构,纯物理, 找到漏的地方,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空调压缩机很简单,里面没有电子结构,纯物理, 找到漏的地方,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

外壳是不是没有参与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壳是不是没有参与工作的?

外壳只是密封, 没有工作器件, 我给你发几张我曾经拆开过的压缩机看看

网友E:
我感觉没必要抽真空啊,直接搞一瓶R134冲一下基本管路的空气都冲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没必要抽真空啊,直接搞一瓶R134冲一下基本管路的空气都冲干净了。

能冲多少出来了,你也不知道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修好了,冰箱也修好了

我只要压缩机做气泵真空泵,早买了新冰箱,旧冰箱蒸发器有内漏,压缩机底部发现有水,这是内漏的表现。所以只要压缩机了。

网友:
压缩机里原来是这样。。。

网友:
卧槽,牛逼克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