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广州铭纬 S-120-12 开关电源

楼主(2021-08-21):
此铭纬非彼明纬

是不是很像?

内部

原因是高压电容干涸了 ,导致炸管

更换了高压电容

一对高压管

其他随便看看

下面这个Q5三极管比较妖娆

谢谢观赏 !!

KA7500B构成的"明纬"开关电源S-120-12原理及电路分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7428-1-1.html

网友A:
山寨的啊,很像

网友:
该有的都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啊,很像

不是很像,就是
广州明纬

网友B:
我地摊收了个24V 14.6A的也是你这个牌子的,logo拼音都一样

网友:
做个自己的品牌不行吗?非要擦边

网友:
可以考虑改个调压

网友C:
我是来看三极管的,CEB排列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来看三极管的,CEB排列还是第一次见

你是不是看岔了,怎么可能ceb

网友:
板子正经不正经不知道,B要站中间不正经

网友:
C1815GR,好像是GR惹得祸,估计厂家采购员没仔细研究这个GR是啥

网友:
日产塑封小功率管如2SC系列、2SD系列等的管脚通常按e、b、c的标准顺序排列,但晶体管型号后面有后缀R者,其管脚排列顺序则是按e、c、b的顺序排列。例如:2SC1815GR的管脚排列顺序就是e、c、b,R是英文REVERSE的第一个字母,即颠倒、反向之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地摊收了个24V 14.6A的也是你这个牌子的,logo拼音都一样

台湾的那个是MEAN  WELL文字

网友:
原来是山上的铭伟

网友:
好手艺,大电解还带着膜

网友:
电容顶住盖子的话,最好用双面胶贴厚点的塑料片绝缘,这胶布不靠谱啊,没有完全遮住

网友:
这个做工也相当不错了,已经满足使用需要了。

网友:
现在真不好找老铁新发的帖子

网友:
赶快把这个电源的110/220电压转换开关拆了,国内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