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瞬时短路电池恢复了小米2万电源松下电池版

楼主(2021-08-21):
         这货是摊上10元买的,可能有个电池不行了,跑电有点快。输入有QC2.0快充,输出只有单口5伏两安,最大总输出3.6安。
         有天突然发觉用不了,无输出、充不了电,插线给它充电 只有4个指示灯常亮。开始以为电池欠压,外接个万能充补补电也不行。
        没辙,数字表 黑笔接电池负极,红笔量 大的阻、容两端电压,一不留神,不知碰到哪了,跳了个电火花,就好了。如果要效仿,最好将电量用光才搞。
        故障原因:有可能是 家里的熊孩子 用数据线将 充电宝的输出 和输入端连了起来。

楼主:
用个反应快的USB测试仪插进去,头0.5秒显示的就是锂电池的电压,然后才是输出5伏电压

网友:
估计是“死机”了,你不小心短接了电池导致系统失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
是这个u表反应有点慢,不是你的电源反应慢,能拿个充电头也一样的

网友A:
我这个表,某天莫名其妙的不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表,某天莫名其妙的不显示了

3年前 老王家的,8.8一个,显示字体太细,对比度不够。你可能没做个电路板来做保护。

网友:
10元不可能有什么好货

网友:
楼主这是歪打正着!

网友:
10元 是 赚到了,时间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