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一个电路板,简单的分析一下。

楼主(2021-08-21):
捡一个电路板,简单的分析一下。

电阻 色环的1.2K

竟然还是双面板,这么简单的电路还用双面板。

4针插头,
4个LED 串连,串一个电阻 。用了2针

微触开关  用了2针。

网友:
电梯按钮吧?

网友:
电阻看着像1.6K啊

网友:
绝对不是1.2K,第二道色环像是蓝色或灰色,因此是1.6K或1.8K:lol:

网友:
像电梯按钮

网友A:
楼上都是些什么人怎么都知道这个事电梯按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是些什么人怎么都知道这个事电梯按钮呢

都修电梯的

网友:
数码之家,各种行业的人才都有,一看都知道是什么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