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咸鱼例行翻车求问

楼主(2021-08-21):
咸鱼捡烂货120G msata写入速度奇低,最开始转接卡接sata写入速度低至个位数,读取正常,后来换几个硬盘盒写入跑完前面几秒后也只能40多MB/S,这是不是长期写入寿命磨没了造成的? 还能用多久?之所以捡这个是我自己拆了个百威勉强还可以,几年前的mlc寿命应该比现在的长用来挂京东云,没想到……这货还很烫主控好像2258H,比我另一个2246烫多了,放移动硬盘盒待机状态都是热的功耗近2瓦。
最可气的是卖家明明高手却装傻充愣,这个通电次数都修改为9次了,我问他读写速度有多少能不能通过跑圈测试,它插诨打科最后问跑圈是什么?太可气了。
8.25更气人的来了,看最后一图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想要我就告诉它哪里买的,最后目的没达到,就给我一顿鄙视不识货,板子都值钱。你塔嘛这么心好之前怎么不告诉卖家?在我手机它的确就是垃圾,包括99.99的人手里都是垃圾!

楼主:
开始速度个位数我怀疑是硬盘线的问题,
68买的,插路由器挂京东云恐怕也用不长,是不是退货才是减少损失的办法?

网友A:
120G的还捡垃圾啊,服了你哦,现在随便买个不太贵,新的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G的还捡垃圾啊,服了你哦,现在随便买个不太贵,新的不香么

新的tlc qlc 价格贵20,我这个只是翻车了。我去年全新路由器拆出个512G的真的是全新mlc通电几次

网友:
   翻车了呀、、、我这个“资深”卖家都差点翻车好几次,别说买家

网友B:
随着最近几年专业卖家进驻小黄鱼,翻车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这两年我都不太敢用小黄鱼了。

网友:
05478 064G:lol:这颗粒不就是西数蓝盘的颗粒么 估计是刷的固件不匹配问题 重新刷一个看看   68买的话还要什么飞机

网友:
全盘清零一遍再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着最近几年专业卖家进驻小黄鱼,翻车的几率是越来越大了,这两年我都不太敢用小黄鱼了。 ...

是的呢 很多人 卖东西   人家新的卖400 他坏的卖300   人家包好卖500 他坏的不开机的卖450  还有很多故意误导的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直接电走一波, 完了退货就是了,奸商装傻充愣,你不会也回送一波?

网友:
这应该不是mlc吧,2258H+闪迪 应该也不会快
然后他可能用的是2258XT的固件开的卡
那就只能更慢了。你懂得
2258XT 后面众生平等。

网友:
这盘68还可以啊

网友:
不理解为什么买淘汰的固态硬盘用,现在新的都白菜价了,和旧的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海鲜市场以后少买,好像高手装小白,

楼主:
后续来了,我原来买的时候,就进他主页看了一下,没看到卖同类的就以为是个人卖家,淘宝同类商家我找到75包邮,我以为个人卖家更可靠东西不会是统货来的,没想到生生被打脸,这个卖家退货地址是xx电脑城,妥妥的商家。他还告诉我东西是矿机拆下来的,这就与他说的没用过几次相悖了(作假修改后通电9次,4小时)速度都掉成这样就还4小时,如果不知道速度,改成几百小时还真实点,。最后这奸商先是鄙视我纠结这几十块(看不上这几十块你还自己卖?)然后又跟我讲做人,先不管我是不是自以为是,一个作假的奸商有脸跟我讲做人?说不定这奸商也上数码之家正看帖呢!
此时我又有点不想退,想花这钱买个教训看这掉速成这样的颗粒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C:
楼主听说我说
这个板子比颗粒值钱
68我觉得买的不算亏,真的,不信你问老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听说我说
这个板子比颗粒值钱
68我觉得买的不算亏,真的,不信你问老范 ...

不做盘的不知材料贵

网友:
2258H呢。买板子送颗粒系列

网友:
不要说咸鱼翻车了,坛子商城都会翻车,人心不古了,想着混了15年的坛子是不是该放弃了

网友:
板子好啊,58h的msata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