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那种355砂轮片的型材切割机切割45度角度偏的大吗

楼主(2021-08-21):
本人有不锈钢线槽需要45度切割以实现转角,看了355砂轮片的型材切割机可以切割45度,但不知道会不会太偏?

对于这种机器我不奢望精度,毕竟1000多的斜切锯精度都一般,只求不太离谱就好

楼主:
没人用过么

网友A:
没用过高级的不知道,就用过几百的,不是很精准,

网友B:
标准的做法是划线,加角磨机,砂轮切割机切了,你拼不起来的,上面可能还正常,下面往哪边歪完全是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高级的不知道,就用过几百的,不是很精准,

偏差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的做法是划线,加角磨机,砂轮切割机切了,你拼不起来的,上面可能还正常,下面往哪边歪完全是运气 ...

为啥会外歪呢?角磨机手持不更容易偏吗?就没有类似斜切机那样的钢材切割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会外歪呢?角磨机手持不更容易偏吗?就没有类似斜切机那样的钢材切割机吗 ...

有,但是锯片贵的飞起,普通锯钢材的锯片锯不锈钢几刀以后就磨损了,我买的易孚斜切锯就能锯不锈钢,但是原厂锯片一张800啊,角磨机只要划的线准,熟练以后是可以切的非常精准的,但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是锯片贵的飞起,普通锯钢材的锯片锯不锈钢几刀以后就磨损了,我买的易孚斜切锯就能锯不锈钢,但是 ...

那玩意我看了 好贵 但是确实对切割行业有大颠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差很大吗

跟楼下说的一样,上面切口看着正常,但下面切口就会偏了,拼不了标准90度角

网友:
我只传了三张图,不知道怎么变六个了,我这个用的非原厂锯片,锯不锈钢锯不了几刀,下面那个大管是划线以后用角磨机切的,厚度两毫米,小管是机器切的,有时候东西少,不想带切割机,就划线手切,除了慢,和机器切的没区别……

网友:
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大于50度以上的长斜角,正常是没法切的,不做工装是没办法切的,但是手持角磨机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划线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但是锯片贵的飞起,普通锯钢材的锯片锯不锈钢几刀以后就磨损了,我买的易孚斜切锯就能锯不锈钢,但是 ...

其实慢还是其次,最最重要的是那玩意儿相当危险啊,稍微不注意片就爆了,毕竟很难拿稳的,而切割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那你把两段45度的拼起来,看看是不是标准的90度,或者用角度记测量下

网友(2022-09-01):
如果焊接固定的话,有点误差可以焊缝找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