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出手帮帮忙!关于特能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1-08-22):
        本人电子小白一枚,只是平时喜欢捣鼓,像比较简单的换个常用保险丝、电阻、电容啥的勉强对付得来。但是这次碰到麻烦了,让我很头疼,所以来请求老师傅帮忙!情况是这样的:
前几天同事告诉我他一个立马电动车的充电器打雷后灯不亮了,也充不了电,自己拆开看电路板也没有什么明显烧坏的电子元件,问我能不能帮他看一下?(说换一个原装充电器要百把块,有点小贵)。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然后拿到手后就开始开干,拆开看电路板型号是特能TL-355B-1,主要芯片是TOP271EG+TL-Q4+TB151-500R(很多知识都是后面在网上百度来的),确实无明显烧蚀迹象。上电,用数字万用表测初级400V大电容直流310V正常,次级无输出。后百度学来,测TOP271EG六个脚电压不正常,遂确定该芯片故障。告诉同事,然后他立马花10块钱从网上买来两个芯片TOP271EN,顺便买了几个热敏电阻NTC-D10-11替换掉原来那个MFD10-11(因为后面仔细看好像有裂纹,虽然阻值是正常的)。就在信心满怀地焊上这两个原件后,以为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哪知道一上电,次级电路这个TL-Q4单片机就开始冒烟!吓得我赶紧拔电,都没来得及检测相关参数啊,后面也不敢再上电了。最后因为着急拆这个单片机的时候又把电路板拆坏了,内心彻底崩溃!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1.不知道这个TL-Q4单片机被烧的原因。是因为TOP271EN替换TOP271EG的原因吗?店家客服说这两个是一样的,没影响。可惜我在网上也查不到相关资料。是因为次级电路有短路吗?我又不知道怎么查。
2.这个TL-Q4单片机,网上都几乎查不到其相关资料,TB上也搜不到,不知有没有师傅知道用什么芯片可以替代?
3.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提供这个电路板的电路图,好让我查下次级电路的元件看有没有短路。

在此小白先行谢过!

开始怀疑这个电阻有问题,因为不认识它。后来猜测应该是0.1欧姆,没有问题,又装回去了。

最后的悲催!现在就倒在这个被烧的TL-Q4单片机上了。

网友A:
雷击的电源,要检测初级整流管,开关管,控制芯片,光耦,次级整流管,稳压IC431。全部换新后在保险位置串一个60w的白炽灯泡,次级接好万用表,一手按电源开关不离开,以防不测,可以随时关电源。
你的烧单片机这个故障我认为是光耦坏了,失控电压升高了很多造成。

网友:
单片机烧了没法修了,里面有程序,并且这个是定制的没得卖

网友B:
以下是百度到的,Q4可能也是同样的型号估计只是内部程序有区别,但是知道型号也没用,因为你买来芯片也没程序:
TL-Q3是特能充电器次级控制芯片TL3288,原型号为合泰HT46R01C,特能写入程序后名为TL-3288或者TL-Q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电源,要检测初级整流管,开关管,控制芯片,光耦,次级整流管,稳压IC431。全部换新后在保险位置串 ...

感谢赐教。如果真是光耦817的问题,那就真是怪自己偷懒了。因为我手头上是有这个备件的,本来想顺便换掉,但是看它没有开裂烧坏迹象,就偷懒没换它了。听你建议,准备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百度到的,Q4可能也是同样的型号估计只是内部程序有区别,但是知道型号也没用,因为你买来芯片也没程 ...

嗯,您后面这段我也搜到了。我拆开过我家自己那个立马电动车充电器,发现电路板型号也是TL-355B-1,但是单片机型号就是TL-Q3,管脚接法好像差不多。
看来除非能想办法找到一模一样的旧充电器拆件,否则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还好我保留好几个老款充电器,坏了可以修

网友C:
楼主查一下TL-Q4前级的供电,是一个78L05供的,它可能也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查一下TL-Q4前级的供电,是一个78L05供的,它可能也短路了。

谢谢提醒。没错,根据前面网友的提示,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搜图研究。光耦焊下来测了下,1.2脚压降1.03v,貌似没问题,但为稳妥起见,还是换了一个新的817上去。而稳压管78L05拿下通电一试,有9伏多,确定是崩了!终于算找到了那天单片机烧掉的罪魁祸首!但是我也不确定它是原来就坏了呢还是那天换上271后上电时崩的?不过最后除了没有单片机TL-Q4其它都换好后,冒险上电一次,竟然安好!然后就测了几个关键点的电压(top271各脚电压,78l05稳压管输入(次级小电容)21伏,输出5伏,次级输出大电容电压56伏,),都正常了。由此看来,那天错就错在忽略了那个稳压管了竟然是坏的!那么现在最终的问题就是——这个TL-Q4单片机去哪里找?

楼主:
我现在感觉这个板子最初始的主要故障件就是电源管理芯片TOP271和稳压管78l05,前者故障导致开关电源不工作次级无输出,后者稳压失效输出脚高出5伏,导致上电时单片机TL-Q4冒烟。能换的都换掉后,目前就差单片机了。红绿灯已经能够点亮,输出56伏也是正常。

网友D:
咸鱼蹲二手的充电器,拆那个单片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蹲二手的充电器,拆那个单片机用

好像也不好搞,我看闲鱼上那东西都要论斤买的,不搞专业维修买来大多没用。论个卖的又不一定能买到有这个芯片的板子,而且贵,不划算。

网友(2022-12-08):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感觉这个板子最初始的主要故障件就是电源管理芯片TOP271和稳压管78l05,前者故障导致开关电源不工作 ...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2023-01-23):
楼主这个学习能力真强啊!我那个充电器还不知道咋下手呢

网友(2023-10-26):
我也倒在这个被烧的TL-Q4单片机上了,炸机的基本都挂,78L05击穿TL-Q4必挂

网友(2023-12-23):
我的也是78L05挂了,把这个芯片烧了,还不知道怎么代换,找到好的方法了,分享一下

网友(2024-04-28):
这种开关电源充电器如单片机烧了,基本也就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E:
我的手头上,正好有这个充电器,电源管理芯片是TL Q3 1606,目前还不知道,芯片有没有故障,现在是上电,绿灯,但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2024-09-08):
引用 网友E:
我的手头上,正好有这个充电器,电源管理芯片是TL Q3 1606,目前还不知道,芯片有没有故障,现在是上电,绿 ...

测一下低压侧大电容有没有电,次级电压还要过BT151防反接保护才输出的

网友:
建议去废品站转转,看到是南京特能的就买两个回来,除非那两个芯片都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