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高频焊台用那种比较细尖的洛铁头是不是要调高温度?

楼主(2021-08-22):
高频焊台用那种比较细尖的洛铁头是不是要调高温度?同样250℃刀头可以很容易的化锡,换上细尖的洛铁头就是不行,要怼的时间长了才可以,看洛铁头也不像是氧化了的,怕调高温度把头子烧死了

网友A:
头氧化了报废,换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氧化了报废,换头子

新的头子,没用过几次

网友:
尖头是用来焊贴片那些小焊点的,你不要用来怼大焊点,你可以用剪把焊丝弄成小颗粒再怼。

网友:
尖头就不是怼焊锡丝!是用来怼焊锡膏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直接升级到高频的,入坑啊费钱啊,回到普通吧,一样的用,我是一把尖头当刀头用,估计你做不到有讲究的

网友:
没t12头子贵,怕啥,烧了再换

网友:
还没上高频,焊点要对合适的头子才行

网友B:
本来换了头子是需要重新校准烙铁温度的,理论上尖头头部温度应该会低一点,所以你说调高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4楼的回答是正解,这是个焊接的基本常识,与高频低频没关系。

网友:
细水管根粗水管流量一样吗。。

网友:
尖头的,剪开看看,紫铜芯的就回温快。
最垃圾是全钢的。回温慢。

网友:
很简单的道理,金属的导热性是有极限的,头子截面小了单位时间能传导的最大热量就那么多,限制住了

网友:
烙铁头温度不一样的, 这个我比较清楚, 同样的一包里面的有时候都会有差, 我一个月用几十支

网友:
尖头尖端适合小焊点 ,同时侧边也可以应付一些大一点的焊点。用尖端焊接 由于接触面积小 ,就需要更高的温度来焊接 380度以上会比较好用,但是头子本身的素质也很重要,头子不行调高温坚持不了几分钟就烧死,烧死后由于氧化层的存在导热性会非常差,会非常的难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来换了头子是需要重新校准烙铁温度的,理论上尖头头部温度应该会低一点,所以你说调高一点应该是没问题的 ...

高频烙铁的热电偶不在头子里面,所以说不需要校准温度。

网友:
尖头和焊锡的接触面积小,热传导很慢,所以说不容易化锡。我基本不用尖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频烙铁的热电偶不在头子里面,所以说不需要校准温度。

不管热电偶在哪儿,都是需要校正的。所有的温度都是一个相对值。如果都无法反应实际温度了,要那个温度显示有什么用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热电偶在哪儿,都是需要校正的。所有的温度都是一个相对值。如果都无法反应实际温度了,要那个温度显 ...

我自己就有快克205,我知道205的测温原理是怎样的,而且也实际换头子测试过温度,结论就是:换头子不需要校正温度。

网友:
尖头热容小,焊接大点焊盘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