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改STC15F104W掉电模式唤醒

楼主(2021-08-22):
以前1元撸了一个充电的喷雾补水仪闲置,现在想利用改成喷香器,开关连续按两次为启动,按一次关闭,想改为10分钟启动一次10秒后关闭,不需要很精准,自己乱写了个延时代码,突然想到电池耐不耐用,一查,单片机工作电流20ma左右,这样没多久电就耗光了,恰巧发现单片机有个极限省电模式,掉电模式,,自己试验了下,进入掉电后,无法唤醒了。。求高手指点这是普通延时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P3^3;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500ms();
   }while(n--);
}
void main()
{
   LED1=1;
   while(1)
   {
                  DelayMs(2);
                  LED1=0;
                         DelayMs(1);
                  LED1=1;
                         DelayMs(1);
                  LED1=0;
                         DelayMs(1);
                  LED1=1;
                  DelayMs(2);
                  LED1=0;
                         DelayMs(1);
                  LED1=1;
   }
}

这是尝试修改的掉电延时代码,睡了之后,醒不过来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WKTCL=0xAA;
sfr WKTCH=0xAB;
sbit LED1=P3^3;
void Delay1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_nop_();
        i = 11;
        j = 190;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do
   {
          Delay1ms();
   }while(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KTCL = 49;      //488us*(49+1) = 24.4ms
    WKTCH = 0x80;
    LED1=1;
       while(1)
       {
         i=2;
          while(i--)
           {
            PCON = 0x02;
            _nop_();
            _nop_();
                                         }
                                                LED1=0;
                   Delayms(100);
                        LED1=1;
                        Delayms(100);
                        LED1=0;
                        Delayms(100);
                        LED1=1;
                        Delayms(500);
                        LED1=0;
                        Delayms(100);
                        LED1=1;
        }
}

网友A:
单芯片工作电流一般就几ma,进入省电要关闭引脚,拉高或者拉低,以减小耗电,貌似掉电模式唤醒要外部中断唤醒,stc15f104好像是没有掉电唤醒定时器的,空闲模式才能定时器,外部,ADC唤醒

网友B:
掉电模式需要外部中断唤醒的
还需注意楼主用的单片机外部中断貌似还有BUG,记不太清了

网友:
STC15F104
这种  IO 中断都不能使用的超大BUG还拿出来卖也是坑了他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工作电流一般就几ma,进入省电要关闭引脚,拉高或者拉低,以减小耗电,貌似掉电模式唤醒要外部中断唤 ...

那空闲模式要怎么改呢

网友C:
你为什么还要
i=2;
while(i--)
{
PCON = 0x02;
            _nop_();
            _nop_();
}

网友D:
  •           WKTCL = 49;      //488us*(49+1) = 24.4ms
  •     WKTCH = 0x80;

你这个设定,只是睡眠了24ms,等于根本没用啊。
你看一下我的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95222
里面有源码。不过我用的是STC15w104.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掉电模式需要外部中断唤醒的
还需注意楼主用的单片机外部中断貌似还有BUG,记不太清了 ...

104E有问题,停产了,W是替代品

网友F:
楼主,换 15W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           WKTCL = 49;      //488us*(49+1) = 24.4ms
  •     WKTCH = 0x80;

  • {
             i=2;
              while(i--)
               {

    改i的数值,就是掉电模式的时长,已经测试成功了。。是电脑上仿真不能退出掉电模式,插面包板测试成功了。。。谢谢了,看了你的代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4E有问题,停产了,W是替代品

    是电脑仿真不能退出掉电模式,实操有效的。。谢谢了。。F104E能用,不过考虑是1S锂电准备买W了。。昨晚不小心翻出15W204S。。。烧录进去一样有效,不用等快递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换 15W系列的

    看来低压版比较方便受欢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低压版比较方便受欢迎些

    15F系列,好多有bug的。

    W是宽电压

网友G:
    :lol:haha  掉电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haha  掉电模式...

    别笑。。已经成功了

楼主(2021-09-28):
引用 网友C:
    你为什么还要
    i=2;
    while(i--)

    还是通过改变i的数值来设定进入掉电模式的时长。。

网友:
    用以下电路配合程序可构成定时唤醒
    单片机正常运行时P20输出低电平对电容放电,NMOS管截止
    进入掉电前P20输出高电平对电容充电
    基于准双向口特性(灌电流大,拉电流小)
    电容电压缓慢上升
    直至达到NMOS 管的Vgsth
    NMOS管导通产生下降沿
    唤醒单片机
    虽说电压上升缓慢
    但也可能只是几秒钟(需配合电容电阻)
    可在中斷中对唤醒计数
    到达所需时间才运行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