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两台电脑用type-C接口对联能传数据吗?

楼主(2021-08-22):
如题,现在C2C的线也很便宜了,不知道连起来会怎么样?

网友A:
记得有专门的USB对拷线,内部是有芯片的。

力特USB-to-USB联网线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204

网友:
不能,打个比方,两桶水,用一条水管连接上,正常情况下并不能把水从其中一个桶抽到另外一个桶里面的,管子的中间必须要有一个设备,所以你懂了吧?

网友B:
通过网络不好么,哪怕1根网线直连都能传输

网友:
需要软件支持!

网友:
不太行吧,和双头USB a同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网络不好么,哪怕1根网线直连都能传输

设置太麻烦

网友C:
用网线直连,难道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网线直连,难道不方便吗?

不方便,速度也不行

网友D:
做一根“交叉网线”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方便,速度也不行

网卡的满速,还要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一根“交叉网线”即可。

不用交叉线,现在网卡支持自动翻转,普通线直连就行,以前试过,111.1MB/s,通过路由或交换机也一样

网友:
只有火线和雷电可以脑对脑 pc下就不知道了 可能需要打补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方便,速度也不行

如果都是千兆怎么不方便了,连驱动都省了,共享也很简单只需设置一次。
你怕麻烦直接拆硬盘挂上,这样又快又简单。
type-C才叫麻烦,有type-C的主板不多,而且多为U口改的。

网友:
用交叉线,设置稍有复杂。用交换机简单,速度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专门的USB对拷线,内部是有芯片的。

对拷线还需要软件配合,反正不如走以太网

网友:
同意15楼,网线直连多方便,而且传输速度也快

网友:
雷电3倒是可以 但是跟雷电搭上边的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
苹果电脑的雷电3接口是可以的,普通电脑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