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辛士达mlc 512g固态拆解

楼主(2021-08-22):
整个固态没有螺丝。愣掰的 辛士达天机者固态拆解

网友:
这个牌子用正片我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MLC还带缓存,不错

网友:
用料还挺好

网友:
居然还可以的,果然是限量版。

网友:
线路板元件很少啊

网友:
512G那么大固态太爽了。

网友:
看到淘宝上有买的,好像是460多元

网友:
512gmlc还带缓存,可以传家了

网友:
盖标颗粒,连主控都是拆机二手货。。。

网友:
不错?这个板子高度精简,几乎省掉了一半维持稳定性的原件,主控、DDR缓存通通都是二手拆机原件,连闪存都是盖标片!

网友:
多少元入的?

网友:
可是能省尽省

网友:
2246en带128m的缓存,算比较良心了。

网友:
感觉一般,板子缩水严重。

网友:
是qlc还是tlc?

网友(2021-10-21):
芯片表面有划痕,而且颗粒字体有点问题,镁光字体没有这么歪歪扭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