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巨龙1250W,顺便改改电容

楼主(2021-08-22):
发一个拆机贴,顺便说一下它缩水的地方

顺便换一下电容
顺便记录一下我的研究结论,以便以后翻出来用

楼主:
1.巨龙的年份,主要分16年。17年早期,17年晚期及其往后,缩水程度不一样。
16以及17初的,电容是420V390U,PFC开关管是35n60(600V35A)三颗
17年后半期,是35n60两颗,缩水了一颗,也有台产的mos,42A600V两颗的版本
18年往后,全部是60N65一颗(650V60A)

这也是有人在问,为什么mos缺焊一颗,有的mos缺焊两颗

补充内容 (2021-9-5 13:15):
另外说一下,这个电源的1250W是在100V下的功率,所以即使是缩水版,在240V下依然能轻松达到1250W。220V未缩水的实测可以带1800W

补充内容 (2022-3-30 16:48):
近期又搞了一个16年的老巨龙1250
发现巨龙最早版本是450V450U的rubycon的电容

楼主:
下面三张图就是缺mos的地方(红圈里)顺便说一下,巨龙1250W是典型的肌肉电源,零整比惊人,各个零配件贼贵。各位就别想着自己补焊了,虽然补焊极其简单

楼主:
然后,关于主电容
17年4月(H04)之后的都是TEAPO的450V270U的容量
17年4月(H04)之前的都是(牌子忘记了)的420V390U的容量
友情提示下,这个电容是30*50的尺寸,51mm都不行,所以菊花有隔离片的50mm的电容,会和风扇打架

这里重点说一下我的结论
1.电容衰减还行,
16年的,390U衰减到了365U,剩余容量93%,感觉还行
17年的,270U衰减到了240U,剩余容量88%,感觉也还凑合

下面的图:270是缩水后的,390是缩水前的,560的是我自己换上去的(看它顶盖,被我削掉了)
然后我说一下我对这个电容的理解:这是储能电容,没必要追求日系的,我就是随便买了个560U的,5块钱一个,大不了衰减快一点

楼主:
然后再说说次级12V的滤波电容
这边滤波电容看着是有8颗,但是一个给了3.3,一个给了5V,所以给12V的是6颗
3.3V和5V的,有没有缩水都是16V2200u
12V,早期版本是16V3300U*4+16V2200U*2(10*45/10*25)
12V,缩水版本是16V2200U*6(10*25)
我测了下,12V的电容都没问题。但是3.3和5V的衰减有点厉害,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容的个例

楼主:
我无聊输出这里换了固态电容,不知道有用没有,反正换着玩

楼主:
顺便贴下这个电源的模组线定义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专家,PFC开关管的余量怎么计算的?

网友A:
我以前搞维修都是看热不热。

网友:
不懂。感觉很高深……

网友B:
这电源还不错感觉能用很久,我只改了主电容和风扇彩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461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还不错感觉能用很久,我只改了主电容和风扇彩灯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4611-1-1.html ...

我也是17年6月,缩的丧心病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搞维修都是看热不热。

这么大的电源,我没负载,根本就没机会满载,那就别提热不热了

网友C:
我那台矿龙买回来换了全部电容+风扇然后撑了一年多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D:
富士通的大容量固态不要钱吗有点浪费了,固态没必要照原容量换原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容量就能达到原设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那台矿龙买回来换了全部电容+风扇然后撑了一年多还是出问题了

啥问题?我手里也有个矿龙尸体,上电继电器动一下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士通的大容量固态不要钱吗有点浪费了,固态没必要照原容量换原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容量就能达到原设定效 ...

反正无聊,就动手换了。。。主要看着好看,其实用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无聊,就动手换了。。。主要看着好看,其实用不到

来来来又该打土豪了嗨

网友:
这一捆固态,用到这电源上,是有点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