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两个表,一个4000字,一个6000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22):
两款万用表,但一个表4000字,一个表6000字,请问有什么区别?4000字和6000字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
精度6000的更高

网友:
例如400.0V和600.0V 显示和量程上的区别。

网友:
这都弄不明白的话,说明你不需要这款表

网友A:
区别剩微,原则上刷机多可以4000提高到6000字,有些芯片能刷到9000字!例:有人刷新数据的UT139B测试图

网友:
简单的说,比如测量充满电的锂电池,6千字的表显示4.200V,4千字的表显示4.20V,多一位。

网友:
没区别,全部可以改9999,改成这几个字就好了

网友:
位数跟精度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网友:
在首位4-6之间,6000字的表多一位分辨率。
不是所有表都能改计数

网友:
同学们!在多数的情况下(在此我不讲单位,可以是人可以是表),最后的数连参考意义都没有

网友:
4000字和6000字测锂电池显示4.20和4.200,其他类推

网友:
实在搞不懂的话那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2022-09-10):
引用 网友A:
区别剩微,原则上刷机多可以4000提高到6000字,有些芯片能刷到9000字!例:有人刷新数据的UT139B测试图

...

呵呵呵,这是我的UT139B改字测试图片

网友:
我对比过,一些同品牌,4和6显示的表,硬件是完全一样了,而且通过软件都可以刷9999显示,因为厂家考虑不同的价格的表不同档次,但是硬件上改动成本很高。通过软件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
同质化后市场布局不同,采取挤牙膏策略不断赚差价。

网友:
6000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