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mdadm组的raid5损毁,请问怎么重建

楼主(2021-08-22):
qnap用三个磁盘组的raid5,由于电源原因造成磁盘io读写错误,然后自己又误操作(拔下错误磁盘进行重建),结果在重建过程中raid5中另一个磁盘也坏了。导致现在不能访问了
详细信息如下;
Disk /dev/sdc: 2000.3 GB, 2000398934016 bytes
Disk /dev/sdd: 2000.3 GB, 2000398934016 bytes
Disk /dev/sde: 2000.3 GB, 2000398934016 bytes
Disk /dev/sdf: 2000.3 GB, 2000398934016 bytes

下图时用三个磁盘组件的,2个faulty ,一个活动,
/dev/sde 是最开始损毁的磁盘,/dev/sdf是准备替换的磁盘,结果在重建过程中/dev/sdd出现io读写错误,最后通过qnap的扫描坏块修复了,但是出现了如下错误,
因为是黑的没有售后
第一次组件如下信息
//cat /proc/mdstat信息如下
//单个磁盘信息如下
//加入所有磁盘后的

网友:
祸不单行呀!这是

网友A:
同时坏两个是无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坏两个是无解的

应该还有希望吧,盘状态有问题,不知道修正后能否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还有希望吧,盘状态有问题,不知道修正后能否恢复

同时坏两个是恢复不了的,校验位都计算不出来他怎么知道新盘的数据是多少。只能重装

网友B:
你这个坏两块属于灾难事故,不可恢复。如果数据很重要,就去修硬盘吧,电源的问题导致磁头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自己换一个同型号磁头就行了,拆盘的时候查一下,有些盘有气压检测,拆了就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坏两块属于灾难事故,不可恢复。如果数据很重要,就去修硬盘吧,电源的问题导致磁头损坏的可能性比较 ...

磁盘没问题,没有任何坏道,已经全部扫描过了,就是因为电源出现过磁盘io读写错误导致阵列损毁,现在数据应该还在磁盘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重组出来

网友:
两块盘数据出错,已无解,做数据恢复的也解决不了了

网友:
nas用的raid倒是没弄过,以前折腾服务器raid,它的raid信息是有两份的,在控制卡里一份,盘上一份,可以任选一个恢复,比如拔下磁盘拿到另一台服务器,也能恢复raid。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盘没问题,没有任何坏道,已经全部扫描过了,就是因为电源出现过磁盘io读写错误导致阵列损毁,现在数据 ...

之前也因为电源问题导致raid5故障,恢复的时候也很莫名没方向,最终在图形界面尝试多次恢复救回来了,看看qnap官方的教程吧
我现在除了raid5,还另外用一块硬盘定期外接备份,当然也可以热备

网友:
默哀吧,我总觉得3盘raid5不如2盘raid1

网友:
3盘位的raid5的确很鸡肋,如果再加spare,不如直接raid1,多盘位+大容量,raid5+1还是不错的选择

实际商用或者重要数据,必须数据备份+整个系统备份,而且要正规公司做售后的那种,不要自己搞

还有,感觉raid不能用同一批次或者序列号前后拍着的,一块出问题,其他的很快也会出问题,特别在rebuild的过程

楼主:
我放弃了准备从备份重建数据

网友C:
如果硬件没问题,可以尝试先全盘做镜像,然后用RAID重建软件进行数据重组恢复。不过很费空间,也很费时间。

网友D:
RAID5坏两块盘数据重建的机率不大了..
RAID5太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AID5坏两块盘数据重建的机率不大了..
RAID5太鸡肋了..

没法子,raid至少有一定容错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件没问题,可以尝试先全盘做镜像,然后用RAID重建软件进行数据重组恢复。不过很费空间,也很费时间。 ...

已经放弃了,磁盘数据覆盖了

网友E:
看网上说RAID5容易出问题,硬盘用不同厂家,不同批次,感觉不如RAID1,RAID1 0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网上说RAID5容易出问题,硬盘用不同厂家,不同批次,感觉不如RAID1,RAID1 0稳定 ...

这个问题只是相对的,服务器上同批次的盘也没见多少同时坏的。不过数据最好的保护是备份,而不是依靠硬件的所谓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