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硬盘盒与硬盘座子是一回事吗

楼主(2021-08-22):
手头有好几块IDE接口的了PC机硬盘,想买一个硬盘盒把闲置资源利用一下,不知应该买哪一种,买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气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IDE的直接丢了吧,,,容量太小,,速度太慢,,不值得折腾

网友:
20年前IDE40G吃灰10多年。

网友A:
硬盘盒有几种,一种就是放硬盘在里面,然后联机成为硬盘模式,优点就是可以随时更换硬盘。另外一种就是移动硬盘盒,就是把硬盘安装到盒子,然后配上电源,当做移动硬盘使用。

网友:
功能一样,使用方法差不多,一个可以方便换硬盘,一个基本上当移动硬盘用。

网友:
盒和座本质是一样的,盒子有一定便携性,座子换盘方便

网友:
IDE的硬盘的话,我猜你手上最大的是160G,速度也就70MB/s左右,真的没啥必要买盒子了,盒子的钱比你的几个硬盘贵。某宝上十来块钱买个IDE转SATA小板子,把硬盘接台式机上发挥余热倒是比较实惠点。一定要买盒子的话,某宝搜IDE硬盘盒,便宜点的也行。

网友B:
如果有好多块 IDE 硬盘的话,还是硬盘座适用,方便更换硬盘。IDE的硬盘座,前几年坛子里有人卖过,通过 USB2.0 接口连接电脑。另外,还可以尝试带 IDE 接口的易驱线,通过 USB3.0 接口连接电脑。买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个认识,不一定所有的 IDE 硬盘都兼容;台式机硬盘的 IDE 接口和笔记本电脑硬盘的 IDE 是不一样的。

网友:
3合一的易驱线搞一根,2.0口的就行了,然后一个12V2A的监控电源分出两路,一路直供12V,另一路接个车充的小板转成5V的,再把12V和5V接到IDE的D型电源公头上给硬盘供电就行了。

网友C:
找淘汰的电脑挂硬盘网络共享 比买盒子都便宜

网友:
ide光驱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淘汰的电脑挂硬盘网络共享 比买盒子都便宜

你說的這個還是沒太懂,可否再指點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盒有几种,一种就是放硬盘在里面,然后联机成为硬盘模式,优点就是可以随时更换硬盘。另外一种就是移动 ...

硬盘盒有几种,一种就是放硬盘在里面,然后联机成为硬盘模式,优点就是可以随时更换硬盘。

這種硬盘盒在電腦機箱內還是外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好多块 IDE 硬盘的话,还是硬盘座适用,方便更换硬盘。IDE的硬盘座,前几年坛子里有人卖过,通过 USB ...

买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个认识,不一定所有的 IDE 硬盘都兼容;台式机硬盘的 IDE 接口和笔记本电脑硬盘的 IDE 是不一样的。

這個東西指IDE的硬盘座還是带 IDE 接口的易驱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這個還是沒太懂,可否再指點一二?

1、网络共享 ……这个怎么说,你没用过局域网共享,我就不好乱说
2、买 ide 盒子 ide座 每次一个ide 硬盘。优点是换方便,缺点还是每次一个,打算做表格管理文件吗?,还要花钱买设备
3、废旧淘汰的电脑只要电源给力最少可以同时挂4个ide 。
4、废旧淘汰的电脑不要显示器不要键盘,一个网线冒充 NAS ,不是 7x24开机 ,找文件了开下电脑就好。
5、比较下买设备和找破电脑的价格才有性价比。没有价格就是瞎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盒有几种,一种就是放硬盘在里面,然后联机成为硬盘模式,优点就是可以随时更换硬盘。

内外都有,很多选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个认识,不一定所有的 IDE 硬盘都兼容;台式机硬盘的 IDE 接口和笔记本电脑硬盘的 ID ...

一般还是反映易驱线有兼容问题的多,所以有此一说。但是我的带 IDE 接口的易驱线至今没有遇到过这种兼容问题。

网友:
是呀, 一个是盒子, 一个是插座
形状不一样,功能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网络共享 ……这个怎么说,你没用过局域网共享,我就不好乱说
2、买 ide 盒子 ide座 每次一个ide 硬盘 ...

感謝耐心指點

4、废旧淘汰的电脑不要显示器不要键盘,一个网线冒充 NAS ,不是 7x24开机 ,找文件了开下电脑就好。

就是在局域網下應用,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耐心指點

4、废旧淘汰的电脑不要显示器不要键盘,一个网线冒充 NAS ,不是 7x24开机 ,找文件了开下电 ...

是的 ……

具体实施 找个有 IDE口的计算机挂满硬盘,ntfs装个xp,全盘共享……装vnc 远程管理

1、没用过局域网,看表述是不好理解的……你的问题重点不是我的回复内容,我这里打字也是能省就省
2、比较下买设备和找破电脑的价格才有性价比。没有价格就是瞎说

下面是吐槽部分,建议不看:

1、xp 是 smb 1.0 速度不快但没有访问权限问题,重点是:常用,我倒是建议 winme 128m就可以但现在毕竟是2021年了
2、xp 的自己的远程管理速度一般,爱用那个用那个,vnc是个人习惯,可以屏蔽 ip...是不是装向日葵什么的请先比较 9.83 /10/ 11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