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动助力车跳过了镍氢电池直接上锂电了?

楼主(2021-08-22):
如题,铅蓄电池的能量密度大约40Wh/kg,镍氢电池能达到60-120Wh/kg,取中间值也能翻一倍,而且又安全,成熟可靠,为什么直接升级到了锂电池?是因为市场上废旧锂电太多了吗?

网友A:
镍氢贵呗,更难均衡,相对锂电铅酸更没性价比

网友:
谁说市场上都是锂电……日本市场上电动车镍氢的比例还是很高的
其实就是一个标准问题,充电、产品的标准一旦开始铺开,几乎不可能再改了。

网友:
感觉是中国的充电市场还没怎么铺开,锂电技术就来了,于是在铅酸的基础上直接上锂电。

网友:
镍氢不如锂电好伺候吧

网友:
我记得松下出过镍氢电池电动车 锂电发展太快了 以至于镍氢还没大规模上位就被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镍氢贵呗,更难均衡,相对锂电铅酸更没性价比

我很赞同,贵,多少还有点记忆效应。还不如上锂电,不过好锂电是真贵啊。好多锂电炸不炸都看运气的。

网友:
镍氢充电要-dv判停,难做。
且镍氢单体电压小,达到同样电压要更多串联,那么电压均衡也比锂电难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很赞同,贵,多少还有点记忆效应。还不如上锂电,不过好锂电是真贵啊。好多锂电炸不炸都看运气的。 ...

锂电池一旦着火灭不了比较蛋疼

网友D:
最近思考如何将铅酸电池无损更换为锂电,大家有好的方案吗?不改变原车面貌、电池存放位置

网友:
镍氢电池电动自行车有的,只是没怎么推广开来。
多年前拆过春兰的电动自行车镍氢电池24V25AH,单节1.25V25AH,20串。
电池多是单节内部短路,电压为0。
电池用连接片螺丝连接。当时拆了好的拼成20V,给笔记本电脑当电源,在建筑工地上能用5-6个小时。

网友:
我三四年前卖过一套四个镍氢电池组,每一个的尺寸规格与铅酸的12v12ah的一样,是附近电动车厂处理出来的,电流很大。还有外观与12v12ah铅酸电池一样的锂电池,应该是没有流行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思考如何将铅酸电池无损更换为锂电,大家有好的方案吗?不改变原车面貌、电池存放位置 ...

可以选合适的单体,把锂电池组做成单块铅电同样大小,然后N个电池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一旦着火灭不了比较蛋疼

算是反应剧烈的一种了。今年路上自爆的,在电梯里自燃的。都有。可怜的路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最近思考如何将铅酸电池无损更换为锂电,大家有好的方案吗?不改变原车面貌、电池存放位置 ...

兄嘚别想了,不改变原貌方案是有的,有厂家做出跟铅酸电池一样大小的模块,贵啊。72V 1200W电机要3600.需要可以私信我,我给你淘宝卖家的名字,淘宝我就找到一家做这个方案的。不差钱的话,那这种方案是真的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嘚别想了,不改变原貌方案是有的,有厂家做出跟铅酸电池一样大小的模块,贵啊。72V 1200W电机要3600.需 ...

买个锂电新车也就这价格了 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