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w爱德朗射灯坏了

楼主(2021-08-22):
用了六年,坏了,灯泡还有一点点亮,是不是驱动板坏了?拆开看了下。当年买来是20元一个,材质不错,全铝的。

网友:
驱动应该没问题,灯珠老化了

网友:
万用表测下,二极管档测灯珠好坏,驱动输出电压,这种驱动一般是cl1502电路,很简单无非就是二极管或者芯片坏,我有个炸过电容都修好

网友A:
做工不错,有维修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有维修价值

是的,灯泡和驱动和1w强光手电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