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行车记录仪自动关机

楼主(2021-08-22):
用了三年多的行车记录仪(歌路视行车记录仪)突然不开机了,试了几次偶尔能开,难道坏了?拆了看看,

楼主:
接电源正常充电,正常开机,正常录像,一分钟左右自动关机!设置里已经关闭自动关机!而且想恢复出厂,一按按键就……自动关了!

网友:
同问:有个70迈的记录仪每次通电正常开机录像,3分钟左右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或重新插拔电源正常开机录像3分钟左右又自动关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性最大是内置的电池快失效了,要么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是是充电电池鼓了,或线路虚接,或原件变色。下一步就是万用表了。望闻问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最大是内置的电池快失效了,要么就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电池有电,有点怀疑是固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是充电电池鼓了,或线路虚接,或原件变色。下一步就是万用表了。望闻问切 ...

有可能是元件有问题了,也可能是程序吧,电池倒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