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换背光,LCD换LED 接口接线怎么定义?求助!

楼主(2021-08-22):
第一次换,尴尬了 怎么接呢、求大神!

网友A:
led就需要4根线, VCC,EN使能,PWM调光, GND。 找出原来高压板的这4根信号连过去就行了。

网友B:
led就需要4根线, VCC,EN使能,PWM调光, GND。 找出原来高压板的这4根信号连过去就行了。,,,,但是你的背光源也要跟着换啊

网友C:
感觉LCD背光暖点
真实点,LED偏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LCD背光暖点
真实点,LED偏冷

LED的蓝光效应没办法,天生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就需要4根线, VCC,EN使能,PWM调光, GND。 找出原来高压板的这4根信号连过去就行了。,,,,但是你 ...

谢谢诶,能不能讲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就需要4根线, VCC,EN使能,PWM调光, GND。 找出原来高压板的这4根信号连过去就行了。 ...

谢谢,能说一下吗,咋找?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一下吗,咋找?谢谢

原高压板上不是有个芯片嘛,BD9825,去查这个芯片的管脚定义,就可以倒查出来那4根信号是哪几根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高压板上不是有个芯片嘛,BD9825,去查这个芯片的管脚定义,就可以倒查出来那4根信号是哪几根线了。 ...

谢谢了,我查查看

网友D:
红黑应该是电压+-。黄白对橙白?查查定义看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黑应该是电压+-。黄白对橙白?查查定义看看是不是

谢谢指导

网友E:
在高压板上找找,我记得改装套件店铺里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高压板上找找,我记得改装套件店铺里有说明的

谢谢,没有找到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LCD背光暖点
真实点,LED偏冷

lcd有规定必须用什么背光吗?lcd是背光的一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