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小米叮零智能视频门铃,人体感应录像功能

楼主(2021-08-22):
这个是视频门铃的不正经用法,正经对话这些功能用的比较少,对话的话可以和带屏幕小爱联动。

有人经过就能自动录像,上传到云端,主要看看租客进出情况,和有没有可疑人物进出。这点就比监控方便。查监控信息量太大,查找不方便。用画面变化和人体检测都不尽人意。

以前也用萤石云门磁联动录像功能,就很合适,但她妹的萤石自己取消了这个功能,问客服跟我说是这款摄像头暂时不支持联动了,陆陆续续又骗我买了好几种摄像头,过几天又不支持,跟她们怄气了好多次,发现最烦的还是我自己。

后来刚好我发现这个闲置的门铃,能满足我的需求。根本不需要查监控,3天免费循环云储存也够用,每天空闲再看看有没异常情况而已。发现挺好的,陆陆续续又买了几个S版的。

现在问题又来了,几个门铃经常要换电池,也不太适合,想着门禁上有12V电源,直接降压给门铃供电。

但是,他喵的试过了好多种电源,都无法工作,只能用电池和镍氢电池,3.7V18650电池降压都不行。密密麻麻的电路又看不懂。我就直接接电源到电路板3V3那里也不行。实在搞不懂,都拆了好多次了。把人体感应传感器前面的盖子也弄丢了。最后也是没有能搞定。

网友A:
奇了怪了,你用18650还降压干什么?4节电池1.5V电池串联正好是6V左右,用4.2V的18650直接连上,完全可以用,不知道你这什么接法?
按照这个接法,3V3那里应该是降压芯片输出点,这样接电,怕不是芯片都已经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你用18650还降压干什么?4节电池1.5V电池串联正好是6V左右,用4.2V的18650直接连上,完全可以用 ...

都怪我没写清楚,它不是4个电池都串联的,是2个串联再并联的。用万用表测两个正极是相通的,两个负极也是相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了怪了,你用18650还降压干什么?4节电池1.5V电池串联正好是6V左右,用4.2V的18650直接连上,完全可以用 ...

最后用其它电源都不能用,只能大胆试着接上3V3试试。后来发现没烧坏,用电池还能正常。

网友B:
试试看是不是一个3V的叮咚门铃的,另外一个3V是摄像头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是不是一个3V的叮咚门铃的,另外一个3V是摄像头模块的

我试过给两个正负极,同时施加3V电源也不行,不知道电路上是不是有什么限制。

网友(2023-08-17):
引用 楼主:
都怪我没写清楚,它不是4个电池都串联的,是2个串联再并联的。用万用表测两个正极是相通的,两个负极也是 ...

不科学啊,按你的说法那不是接单3v就可以了。用万用表测一下四颗电池在线的总电压看看

网友:
很有可能是供电电流不够。

网友:
按道理 应该可以外接电源啊  你是不是搞错了 有没找个维修电源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