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猫进豪宅-记猫盘救砖黑群晖上双硬盘并装入全铝机箱

楼主(2021-08-22):
闲鱼上淘得猫盘一个60元《玩了个猫盘装Docke装homeassistant和装网红像素时钟AWTRIX服务器 》,玩了几天感觉还行,过了几天发现有一个刷机刷坏了的猫盘只卖40元,还送一个3.5寸盘的电源和联接线,于是又买了一个。
但是家里没有多余的3.5寸硬盘,于是又找到了2个320G再送一个USB3.0硬盘盒的,卖家还送了我一个充电宝、和两个蓝牙耳机,6样东西一共40元包邮。真是太超值了,呵。
小猫盘挂3.5寸盘放外边总是感觉不太好,于是淘了个全铝的小机箱。

收到猫盘,安装提示“无法安装DSM,无法安装此文件,文件可能已经损毁”

在群晖安装助手中发现是序列号丢失。百度了一下,这样的情况只能是重刷底层。

理论上,猫盘是刷不死的,只要硬件好,死了重刷就行,我是通过VMware装了刷机的。具体教程可以搜司波图的《猫盘救砖攻略——从任何状态恢复你的猫盘

本来想用单硬盘的,但是手上还有一个多余的2.5寸64G固态,放着也是放着,于是想做成双硬盘,把USB利用起来,把3.5寸的硬盘加上送的硬盘盒的板子,正好用上。

很多人可能会说,猫盘只有USB2.0的口,会不会太慢了,这是我实测的,的确不快,但是我想平时用用,看看电影,下载东西,应该是完全够用的,想着这东西省电又便宜,玩玩嘛,也不是派什么大用场,什么影库什么的其实对我来说用处并不是很大,必竟现在电视APP便宜,双十二酷喵VIP一年也就120多元一年。看很多UP主说收藏小电影,可能这就是宅男们的钢需吧,长期挂BT,省电又实用。

固态用于运行插件,3.5寸的就做下载缓存盘和下载盘。要是不下载,可以让机械硬盘休眠。

3.5寸的盘我直接安装在机箱的硬盘托架上,猫盘的主板用铜注接在硬盘下方

机箱内放入一个12V4A的电源,淘宝上6.5元买的,再加上一块5V降压板给猫盘用。

机箱档板处我切了块塑料板,把电源口和猫盘的网口接线引出,反正这东西一年四季通电,我也没有安装电源开关。

把猫盘的RGB灯取下来,接在机箱的LED灯上面,原来机箱是2个灯,也是四条线。这个开关我是引线接到了硬盘盒的开关上,这样要是不下载,想省点电,可以退出USB硬盘,关闭3.5硬盘。

原风扇还是对准猫盘散热片,用硅胶粘在了硬盘架上面。

还用塑料片把风扇和散热片围了起来,这样风只从散热片中经过,达到更好的散热效果。
其实猫盘发热很小,不装风扇也没有问题,我这样装上后,运行半天摸下散热片是冷冰冰的。

我还在上盖下放了一张纱网,因为这个机箱空洞真的有很多。怕不小心掉东西进去。

好了,把它放在一边,插上电源,按键RGB呼吸灯亮起。

网友:
不错,什么配置啊

网友A:
小猫进豪宅!你刷的什么版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猫进豪宅!你刷的什么版本呀!

现在是DS120J的引导,6.2.4的系统

网友B(2021-09-27):
LZ挂BT用的是啥套件,我挂上种子没资源,都是几K还断掉了。种子在电脑上用讯雷下载很正常的,能有4m/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挂BT用的是啥套件,我挂上种子没资源,都是几K还断掉了。种子在电脑上用讯雷下载很正常的,能有4m/s以上 ...

我用官方的,我不及用下载,收藏了一些小姐姐后感觉也没有大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官方的,我不及用下载,收藏了一些小姐姐后感觉也没有大用处

我同样用官方的也就是100多K速度,同一个种子用讯雷,都是4至5M的速度

网友B:
USB上的3.5硬盘休眠时能不能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上的3.5硬盘休眠时能不能停转?

好像本身硬盘盒会休眠,还带有开关机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本身硬盘盒会休眠,还带有开关机键呢

我的2.5硬盘挂了,接了个3.5的硬盘上去,但这玩意设置了休眠好像也是不停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2.5硬盘挂了,接了个3.5的硬盘上去,但这玩意设置了休眠好像也是不停转的.

...

休眠省电,但是费盘
机械硬盘不停的转没事的。你挂盘应该是直接5V和12V接上电源了,当然是不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