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自动洗手机拆解

楼主(2021-08-22):
偶得同事一个米家自动洗手机有点故障,顺便拆开维修。外观没有螺丝,只好在上面用起子撬开,有点小暴力。
主要芯片U3给打磨了,14脚贴片,不知什么型号,其它的标记在图中。

网友:
就是个出洗手液的东西就叫自动洗手机。。照这说法把洗手液换成洗衣液就能叫自动洗衣机了?

网友A:
这货需要把手机放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需要把手机放在哪里呢?

我也是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需要把手机放在哪里呢?

手放在第一张图左下方,有感应信号,就出泡沫。供洗手使用。

网友:
  第一代洗手机要好些,独立电池供电,电路板也是蓝色的,所有排线都是可拔插的接口。洗的干净,手机也不会漏水。

网友B:
这是洗手的吧,怎么扯到手机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洗手的吧,怎么扯到手机去了

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什么是洗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什么是洗手机了。

这,这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什么是洗手机了。

洗手机的正确使用方式

网友C:
这货和同期出品的洗脸那款的组件一模一样,就是瓶子高矮不同,而且使用环境不能太潮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货和同期出品的洗脸那款的组件一模一样,就是瓶子高矮不同,而且使用环境不能太潮湿 ...

这个是实物照片。

网友:
这个不就是一个自动皂液器嘛,为什么叫洗手机

网友(2021-10-22):
因为叫洗手机比较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