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凌阳ZX7-250电焊机拆解,不好起弧如何改善

楼主(2021-08-22):
买了三年了,家里平时干点小活,就是不好起弧,不过烧热后还比较好用,3.2焊条连续焊都可以,但是用2.5焊条刚开始都粘条,上面推力调节感觉是摆设。想改造一下,这里先观察一下元件参数,坛友门给指点一下,能改善起弧都蛮OK了

网友:
先帮顶。看看焊机内部,反正我也不懂。勉强记得小时候看到的焊机是个大变压器。

网友:
这个变压器,能有个120A就不错了,虚标太严重了

楼主:
IGBT管 IGW40t60f 两个 ,还有两个空位,

网友A:
改完也不好用,我有个大焊的重绕了纯铜主变,换了大管子一样粘焊条,第一次炸管修好了,没用几次又炸了,都懒的修了,你这个电容看着还不是虚标的,我那个电容都是套皮小电容,小黄鱼上170包邮入手了个MOS管的还带电抗,两个根本没法比

网友B:
红宝石电容啊,正规牌子货啊

网友C:
看不懂,为啥没有变压器,难不成磁环上面绕的几圈线是变压器,

网友D:
难起弧是电压低吧,专业的朋友有知道的吗

网友:
难起弧是电压低,我记得老式电焊机起弧电压70——80V,很好起弧。

网友:
看变压器就不怎么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为啥没有变压器,难不成磁环上面绕的几圈线是变压器,

高频变压器就是这样的,否则就得几十斤的变压器了。高频大大降低了重量和成本。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确实不好起弧~~在朋友车间用他的老式变压器焊机,练得挺顺手,买回来这种一点就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频变压器就是这样的,否则就得几十斤的变压器了。高频大大降低了重量和成本。 ...

但是这变压器的漆包线直径还没有焊丝的直径大呀,通电的时候不应该烧坏变压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变压器的漆包线直径还没有焊丝的直径大呀,通电的时候不应该烧坏变压器吗, ...

焊条是铁的,导电率比铜低得多,而且高频变压器的圈数很少电阻更小,所以铜线不需要和焊条一样粗。

这种廉价高频焊机只能断续使用,并不能连续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条是铁的,导电率比铜低得多,而且高频变压器的圈数很少电阻更小,所以铜线不需要和焊条一样粗。

这种 ...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完也不好用,我有个大焊的重绕了纯铜主变,换了大管子一样粘焊条,第一次炸管修好了,没用几次又炸了,都 ...

小黄鱼是哪里?什么牌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完也不好用,我有个大焊的重绕了纯铜主变,换了大管子一样粘焊条,第一次炸管修好了,没用几次又炸了,都 ...

我这焊机本身素质比你那大焊要好点吧,所以我改铜变压器了效果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宝石电容啊,正规牌子货啊

谁知道什么电容,都是重新套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起弧是电压低吧,专业的朋友有知道的吗

起弧不好,我分析一是焊机内阻大,②是电流输出小

网友:
在输出端加个大电感能改善一些,我是用直径60MM的环缠满铜线做的,你可以搜搜焊机拆机图看看什么样,一般好好焊机都有输出那个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