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古老的MAG 700P显示器拆换电解电容,现在的电容要小一圈,流行瘦身美

楼主(2021-08-22):
电容,全怀孕了。

电容全拆下来

网购的电容
25V 1000

换下来的电容 ,全怀孕了。
网购的小一圈。

换好的电容

可以开机了。

网友:
论坛好多哥们多少会修一些电器,然后家里电器一般都会用上十几二十几年。这显示器好像是17寸4:3的,大概是07年左右的吧。

网友:
L202那个最好也一起换了

网友:
你买的好像是普通电容,应该买高频电容来换。

网友A:
470的你有没有量过?我手上的几颗量出来都有550呢。
电容量高出很多,正常吗?

网友:
确实,红包薅羊毛的电容相同规格都比原来的小,但一般按照更大一个规格的更换,你这个好换35v2200的了。

网友:
长期高温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的你有没有量过?我手上的几颗量出来都有550呢。
电容量高出很多,正常吗? ...

这类电解电容的误差是正负百分之20

网友:
确实   现在淘宝买的电容,比原来同规格的小了好多  是工艺提升了   还是缩水了

网友:
以前关注过电解电容,有些液晶显示器电路要用高频电解电容,买过一次这类电容就是绿皮的,换的新电容是普通电解吗?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一看你新换的那个电容腿儿就不是啥正经东西。没准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爆或者又怀孕。

网友:
楼主你这用的是普通电解电容,开关电源要高频、低ESR电容,关键是吸收开关电源的纹波,用普通电解可能会异常发热、纹波增大、寿命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的你有没有量过?我手上的几颗量出来都有550呢。
电容量高出很多,正常吗? ...

最好用电桥测一下看看,万用表的不一定准

网友:
买几个几元包邮的固态电容换一劳永逸吗

网友:
这家的电容还不错:
https://13901645493.taobao.com/

网友:
17的显示器5:4
1280x1024分辨率

网友:
这显示器还古老吗?我有比这更古老的显示器。1999年买的14寸CRT算一个吧?

网友:
我开关电源换电解4天就不行了。高频的怎么看区别?

楼主:
高频不怕,还有2个电感顶着在。好电容就不是这价了,

网友:
我有一个自制的电源,用的是LM317,里边有2个电解电容,至少用了30年,至今还在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