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广告变多了,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08-22):
暑假二娃在家,家里的设备利用率多了不少,发现K2P老是断网,研究发现原来是K2P开了去广告插件,在线主机数彪升,CPU占用100% ,重启。只好关掉了广告插件。
但是关了后,youtube的广告回来 ,电视开机广告回来了,烦。
我用的是高恪魔改4.2.6.15333,一直蛮好用,难道得更新设备了吗?

网友A:
想看优兔B的广告,求指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优兔B的广告,求指路?

现在好像越来越严格了,只能自己百度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电视,小米的话可以路由器用hosts屏蔽。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55412856。只能屏蔽小米开机和自带视频的广告,没有办法屏蔽第三方视频app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电视,小米的话可以路由器用hosts屏蔽。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55412856。只能屏 ...

家里2个盒子,三台智能电视,没有小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型号的电视,小米的话可以路由器用hosts屏蔽。参考https://zhuanlan.zhihu.com/p/355412856。只能屏 ...

感谢。马上把家里的小米路由器host设置进去,回头看看效果了。

网友:
adb删除部份应用,换桌面,添加host。不过小米电视内存那么少,,,还是用盒子吧。

网友:
全局不要过滤,只在客户端过滤打开电视机过滤就行了或者,来我这定制一个x86的固件,上软路由吧

网友:
搞个旁路由?

网友:
高恪太吃资源!把流控关了试试!要不换个系统我用着PandoraBox还好

网友C:
都有,而且电视广告去不掉

网友D:
没用过去广告的,魔改也没用过,我只知道高恪官方不开sfe CPU占用会一直90以上,跑200兆上传流量,开了后没见过超过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去广告的,魔改也没用过,我只知道高恪官方不开sfe CPU占用会一直90以上,跑200兆上传流量,开了后没 ...

上传下载没有广告,广告主要是反映在视频上,如盒子,各种视频APP,开机广告等。还有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而且电视广告去不掉

当你习惯了广告屏蔽大师 Plus+,再关掉,就感觉广告多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习惯了广告屏蔽大师 Plus+,再关掉,就感觉广告多了很多。

以前用过路由器的广告屏蔽功能,我看的节目广告还都有啊

网友E:
不连网,只播放本地视频才是广告的终极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连网,只播放本地视频才是广告的终极解决办法

有NAS,但是你保证下载的电影人家不放广告。中文字幕就有广告。

网友:
换dns类的去广告插件
还有就是,定向的几个设备去广告,其他设备能靠自己的就靠自己,或者不去了

网友F:
什么牌子?X米电视? 直接打厂家400电话,要求去广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牌子?X米电视? 直接打厂家400电话,要求去广告就行了

不光是小米电视呀,还有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