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2路由支持CH341编程器刷机么?

楼主(2021-08-22):
想通过网页给百米2刷新固件,结果竟然显示验证没通过

有人试过用编程器给百米2路由刷机么?
你们用的什么编程器给百米2刷机呢

网友A:
BHU MircoStation 2的Bootloader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原始版本,一种是OEM版本。如百米2使用的就是OEM版本。

其中OEM版本可以进入boot命令行,可以TTL下操作,而原始版本不可以。而原始版本需要刷Flash。

升级步骤:

    将设备与电脑用网线连接。电脑IP地址配置为192.168.1.10。
    按住复位键上电,等待LED由闪烁变为长亮后,松开复位键。
    用电脑浏览器打开地址:http://192.168.1.1
    进License页面,在Unlock后面输入框里填写yes,然后点击后面的按钮。
    进Recovery页面,上传ms2的upgrade版本。

Tips: breed 不支持原厂的BHU MircoStation 2固件启动

网友B:
1.楼主的百米2已经是波讯固件了,不需要再刷其他固件。当然你要刷openwrt或者其他固件当我没说。
2.楼主在波讯固件升级界面却刷ar9341的breed,当然不能成功啊!breed和固件(Firmware)是不同的概念。
3.百米2用的是SPI闪存,支持CH341编程器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百米2已经是波讯固件了,不需要再刷其他固件。当然你要刷openwrt或者其他固件当我没说。
2.楼主在 ...

flash芯片好像要拆下来才能刷,这个难度有点高

有些路由可以不拆芯片,直接CH341刷机,百米2试过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HU MircoStation 2的Bootloader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原始版本,一种是OEM版本。如百米2使用的就是OEM版本 ...

怎么知道固件是OEM版本,还是原始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HU MircoStation 2的Bootloader分为两种版本,一种是原始版本,一种是OEM版本。如百米2使用的就是OEM版本 ...

原始版本需要刷Flash,什么意思?
原始版本无法通过TTL刷固件么?

网友C:
支持CH341编程器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CH341编程器刷机。

试过了不行,用ch340 ttl也没成功

看这个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194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楼主的百米2已经是波讯固件了,不需要再刷其他固件。当然你要刷openwrt或者其他固件当我没说。
2.楼主在 ...

大侠我的百米现在是啵讯1.50,可以直接升级1.58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