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滤波电容,改造电视机为护眼不闪屏

楼主(2021-08-22):
大家知道,用古老相机拍液晶屏幕,会有摩尔干涉纹,这是相机与屏幕频率差拍现象导致的。
LCD屏幕本身并不会像CRT屏幕那样有扫描频率,不管你电脑设置多少帧率,只对动画输出帧速有影响,在静止画面时,LCD就是长期显示,不应该有高频闪动。

闪动是用PWM调光的背光灯造成的。而平常说的屏幕60Hz,只是面板内图像处理器能做到的刷新率而已。

我做了个试验,就是拆开电视机给背光LED加滤波电容。

滤波电容直接并联在LED背光灯连线上,多少组背光,就并联多少个电容。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不想失去原厂保修的机器也可以,只要买一条与原背光相同的一头公一头母延长线,在延长线上并联电容即可。)

================================

我改的是50寸电视机,平时用作电脑显示器,起初并联的是22uf/160v电容,改好后用相机拍摄屏幕就没有摩尔纹了。

之后调低背光亮度,发现仍有一点点,于是把滤波电容换成220uf/160v(手上没其他容量),老相机拍摄时干涉纹完全消失,

================================

人眼的感受:
       在低亮度白色,比起没改之前,蓝色少了,有点偏黄。原因我猜是LED灯珠内部的荧光粉厚度有限或者涂得不均匀,现在降低了峰值电流,以前荧光粉饱和导致的蓝光泄露的现象就减轻了。因此背光灯也会更耐用了,因为峰值电压降低了。
       至于长期盯屏,不闪屏是否如广告说的那样,能降低眼睛疲劳呢?目前我还感受不出来。我觉得足够大的字体,适当增加对比度,眼睛就不累。
================================
================================
汇报一下,昨天打通宵游戏,感觉不闪屏眼睛确实没这么累哦。

补充一点:少数高端电视机可不要这样改,它们在电影模式下有插黑帧功能。不过这种电视已经非常少见。

补充内容 (2021-9-15 11:11):
23楼补充了对比照片

楼主:
我电视原来是8组背光,因我不需要这么高亮度,所以把8组背光接在2组驱动上,因此只用两个电容。

网友A:
这样亮度调节还正常不,毕竟通过调整占空比,接了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亮度调节还正常不,毕竟通过调整占空比,接了电容。。。。。。。。。。。。。。。。 ...

亮度调节正常。

网友:
肯定会发黄啊,本来是PWM的,不管亮度高低LED发光的那一刻的功率和色温是一致的
并了个电容,被你滤成直流了,电压下降了,自然就发黄了

网友B:
还是要拆开来,一样没保修啊

网友:
PWM调光被你改成直流调光了

网友C:
要证明闪不闪,用相机看有没有纹不够严谨。放个纯白画面,拿手比个V,在屏幕前晃,如果能看到清晰的V在晃动,就说明频闪很严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电视原来是8组背光,因我不需要这么高亮度,所以把8组背光接在2组驱动上,因此只用两个电容。 ...

你家电视神机,这样了保护电路都没工作。

网友:
电视作显示器有点费眼,楼主你电视啥品牌

网友:
这么说,我的猴米凯40拆了并个电容上去,就变成DC调光可以不伤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拆开来,一样没保修啊

咱坛友的平均水平是拆开不丢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家电视神机,这样了保护电路都没工作。

恒流电路,并联LED不影响保护电路。多个不同品牌电视机都被我这样改并联灯组了,一直用没问题。

网友:
之前PWM电路,任何时刻LED的电流都是一样,(不同亮度,亮的时间不一样,占空比不一样);

加滤波电容后,变成调整电流值了, 电流值变了,LED的色温跟着也变化了, 画面的延时也变化了

厂家要是知道加个电容,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早就加了

网友:
摩尔纹主要是液晶和摄像头cmos都是点阵的问题吧,和全屏一起闪的背光频闪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证明闪不闪,用相机看有没有纹不够严谨。放个纯白画面,拿手比个V,在屏幕前晃,如果能看到清晰的V在晃动 ...

晃手指测试明显跟我旁边的显示器不同。但我不知道你的标准,我对着阳光白墙晃也是有影子的啊。

网友E:
摩尔纹是摩尔纹,扫描纹是扫描纹,不一样的东西。
摩尔纹是相机像素、屏幕像素以及最终显示照片的屏幕像素之间的干涉,怎么改都改不掉的(其实可以改善,通过一些奇怪的办法)。扫描纹是背光频闪和屏幕刷新的问题,还涉及显卡驱动、电源干扰、相机快门速度等等,这个可以改,现在也有手机可以主动设置抗干扰频率,50或60hz,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扫描纹的情况。至于加电容有没有效,未必能根治,通常电容要加到非常大才能彻底去除频闪,你说相机在调低亮度后能拍到一点点波纹、加了电容完全看不到波纹,我认为更多的是快门速度的问题。
最后,就算LCD显示静止画面,电脑仍然会向屏幕输出50/60hz的画面,屏幕仍然每秒更新50/60帧的画面,同时面板仍然会执行扫描操作,不扫描是显示不出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摩尔纹是摩尔纹,扫描纹是扫描纹,不一样的东西。
摩尔纹是相机像素、屏幕像素以及最终显示照片的屏幕像素 ...

你认真查查资料吧,静止画面,液晶是不做翻转的,不会看到扫描现象。

网友:
没想到电视机也要吃补品了。

网友:
这样色温就不一样了,DC调光需要软件支持,调亮度的时候同时更改显示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