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六卫星电视机顶盒故障,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8-22):
老家里老人看电视的中六卫星电视机顶盒,开机无信号,只有指示灯亮,测电源板来的电源电压24V,17V,5v正常,主板一个1117稳压器输出3.3V,一个1117稳压器输出1.8V.不知道哪里坏了,充值了一年的电视费才用了四个月。不能退的,有点可惜。望大神们指教。曾经想过给他装个网络的电视,但是软件要经常升级,老人不会弄,没有办法,只有这条路可走,有什么招吗,望指教,谢谢

网友A:
确定高频头、馈线啥的正常?

网友B:
拔掉天线试试,有时天线短路不能开机。
各路电压都正常,我猜板子可能挂了。
中六要收费看了吗?八九年没收中六了,主要是大锅不方便,拆了。我有个双模机,中六中九都能看,澜起A6A芯片的,机器正常,外观非常新,你要的话出邮费送你了。

网友:
是共享的解密卡吧,这种共享卡靠谱的非常少,很多交了一年费用用不了一礼拜就挂了。
另外修这种东西需要示波器,没有示波器就要非常丰富的维修经验来垫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天线试试,有时天线短路不能开机。
各路电压都正常,我猜板子可能挂了。
中六要收费看了吗?八九年没收 ...

真的吗,不知道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高频头、馈线啥的正常?

换过新的高频头试过,主要是开机没有其他信息,也拔过天线再开机,检测也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

网友C:
什么样的中六是收费的,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不知道有没有地域的限制,

中六没有地域限制,机内的高频头芯片补焊一下试试,可能是长时间不关机过热,产生虚焊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中六是收费的,给个图片看看?

我觉得应该是亚太5号。

网友D:
我家的中六看了十多年,从来不用交一分钱。锅锈烂了换了一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中六看了十多年,从来不用交一分钱。锅锈烂了换了一批了。

你是怎样做到的呀,我们是到销售店买一套接收设备,包送一年的电视费,第二年就要充值才可以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中六看了十多年,从来不用交一分钱。锅锈烂了换了一批了。

本想和您私聊,却需要M币的,我都没有币,还负四百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掉天线试试,有时天线短路不能开机。
各路电压都正常,我猜板子可能挂了。
中六要收费看了吗?八九年没收 ...

可以加我QQ吗?账号:2197530468,谢谢

网友:
什么牌子接收机?对的什么星?给老人看买一套高清地面波完美解决

网友:
6A 6B 收费的都是可共享机 HL账号 免费的直接用9,4代机或者3代机吧 更容易,国内台都差不多.

网友:
大集上百八十的锅不都是中6吗,还收费?

网友E:
充值了一年的电视费?六和九都是免费的,中六网上几十元一台接收机,中九要贵点,高清机要三百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值了一年的电视费?六和九都是免费的,中六网上几十元一台接收机,中九要贵点,高清机要三百以上 ...

朋友您能提供一些学习网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