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模块坏了(ZK-SJVA-4X)换mos管复活

楼主(2021-08-22):
可调模块输出不知道碰到哪里,叭的一下就熄火了,电脑电源也保护了,重新插上也同样保护,估计哪里弄短路了。接另一个模块后面,发现一个mos管几秒后冒烟,赶紧断电,拆下mos管一量,果真是它坏了。这种恒压恒流模块短路也没事,怎么就突然烧了呢?有点奇怪。
亮个相,坏的mos管已经拆了,不会改电源,只能用这种模块,小功率环境下,感觉还不错。

背面

拆下的mos管,nce6075k

X宝淘几个,对比一下,左边新买的,4毛5一个,右边坏的

换上通电,正常了,电压电流调节也正常。

完。

网友:
找个小一点的电源,把模块黏在上面用更方便

网友A:
网上这类型的升降压都是一样的缺陷,mos驱动电压不够,不能完全导通,发热大,然后就挂了

网友:
这个便宜点的没有短路保护  很容易坏mos管

网友B:
这种模块不便宜吧,没有短保吗

网友:
看来在输入端加电流值合适的保险丝好些,输入电压偏低功率管发热大,大概没完全导通,换电压高点电源输入。

网友:
那配个电源就可以做简易的维修电源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块不便宜吧,没有短保吗

正常情况下短路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怎么那个 mos管突然就烧坏了。

网友C:
没贴散热片热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贴散热片热死的

有贴散热片,拆的时候取掉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模块,一般用着挺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这类型的升降压都是一样的缺陷,mos驱动电压不够,不能完全导通,发热大,然后就挂了 ...

也许,他们采购的这个NCE牌子的货,是假冒的,有曝光这事。。。

在大电流下,很容易烧。
而新的是正品。

网友:
这个垃圾可调 坏了好几个了。有的就是在空载的时候莫名其妙坏掉的

网友(2024-07-16):
请问Q2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我不小心搞掉了。

网友:
这个小功率用还是可以的,配电池组移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