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山寨“爱华”磁带随身听,电解液把电路板腐蚀了

楼主(2021-08-22):
二十几年前在广东打工时买的,电池忘了拿出来,电解液把电路板腐蚀了

2021.09.02:17楼更新图片及标题

网友:
还带均衡器,高级山寨也不错

网友:
单层电路板,还可以救下。

网友:
什么牌子的?外壳的另外一面呢?

网友:
单层板的话,用洗板水洗洗,再用电烙铁每个焊点都烧一下,然后看看铜箔坏掉的有多少,少则能抢救就抢救,多了不好整不能就扔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爱华吧!我以前有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
20几年前这机器不下200元,这用料与结构也不是山寨能力做的。

网友:
自动翻带机芯,设计的还不错,不象是国产的。

网友A:
这货当年怎么也要一百以上,立体声带均衡,还有自动翻带,不能说山寨,应该叫国货吧,还用了东芝的芯片,在那个年代属于国产里很不错的磁带机了,是我做梦都想拥有的东西

网友:
这个用料和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AIWA有这个造型的  看这做工可不是山寨的

网友:
带2波段收音机,带均衡器,东芝的芯片...感觉像爱华的风格。
那时的山寨机很少有带收音机的,而且山寨机的典型特征都会有外放喇叭,这个机器看起来没有(也许是在另一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当年怎么也要一百以上,立体声带均衡,还有自动翻带,不能说山寨,应该叫国货吧,还用了东芝的芯片,在 ...

带均衡,带自动翻带,一百多可买不来,我92年前后买的国产三键收放机都要1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均衡,带自动翻带,一百多可买不来,我92年前后买的国产三键收放机都要120 ...

应该是国货,不是山寨。

网友:
雷登京华金业等等吧

网友:
最讨厌以前那种五号电池了,老爱漏液了

楼主:
看了大家的留言,重新编辑说明一下。

正面

后盖,厂妹说贴标方块换上字模,就是爱华了。

机芯正面

机芯反面

按键

磁带机芯片ka22136

收音芯片

某宝买的洞洞板和ka22136,看看能不能弄响它。

网友C:
金霸王,南孚用多了吧,一般5号电池很少漏液了。

网友:
很明显,假爱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霸王,南孚用多了吧,一般5号电池很少漏液了。

有的电器,电池放进去就忘记了,几年后就烂在里面了。